[综合] 谁见过这是什么东西?一端是USB接口,一端是5.5DC接口

楼主(2022-08-12):
偶拾了一个小东西,不知是什么,
一端是USB接口,一端是5.5DC接口,
上面还有一个按钮开关,
板上的8脚IC磨标了,看不出来型号。

网友:
见过类似的东西,是led灯条驱动,这个不确定

楼主:
等会儿测一下DC插座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臆想一下,这应该是一个DC 5V转某个DC 电压的变换器,最大输出功率小于 10W。楼主测输出电压了吗?

楼主:
插入USB接口,板上一个蓝色LED亮起,DC接口有5V电压,按按钮没啥反应。电脑也没找到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