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苹果耳机怎么用在安卓手机上

楼主(2022-08-12):
以前的苹果手机处理了,剩下耳机EarPods接口是lightning的。现在用的红米手机只有type-c接口,怎么能让这个耳机再次使用呢?有没有大神能解惑

网友:
我是直接换成3.5插头了,当然你也可以换成typec头。想省事儿,买转换头。插在单位电脑上用,挺好的

网友A:
某宝买一个lightning转type-C耳机转接口就行了

网友:
有线的现在成鸡肋了,不用也罢

网友:
第一次见,不错

网友:
有现成工具自己改,没有还是买转接头方便

网友:
有技术改成MMCX耳机头,再弄根MMCX type-c线

网友:
如果是正品。。。卖掉再买个。那个闪电头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一个lightning转type-C耳机转接口就行了

Lightning转USB Type-C是输入的,不支持输出,mfi类产品是C94芯片。

网友:
有转换头的,一分二,一边转3.5,一边转TC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