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串DB参数要怎么改才能不出现MSISP A1错误呢?

楼主(2022-08-12):
主控是2258XT   颗粒是TH58LJG9T24TA2D    东芝bisc4,但和闪迪的类似,可没有配套参数
,只能魔改套娃看看。
绿色为相同部分,照搬的。。。。

98,3E,98,B3,76,E3,4,16,1952,009216,0576,03912,00000,01000,02,001,01,1,62,00,0,99,7F,11,0000,A2,00,00,00,00,25,10,00,05,00,00,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E,91,01,00,00,00,00,77,77,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A34=Toshiba,512Gbit,TH58LJT1T24BA8C(bics4)(SM2258XT)
Toshiba,512Gbit,TH58LJT1T24BA8C(bics4)(SM2258XT)=98,3E,98,B3,76,E3,4,16,1952,018432,1152,03916,03642,01000,02,001,04,2,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ID最后两位是E3,是有狗颗粒,Flash Interface要改成72
还有你这个是拿啥搬的啊,page都不对,576的page是BiCS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最后两位是E3,是有狗颗粒,Flash Interface要改成72
还有你这个是拿啥搬的啊,page都不对,576的page是B ...

东芝有一个bisc4的为模板,把闪迪的512bit的bics4的参数套进去

楼主:
这是我的套娃顺序,576是试了几次后不行后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