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X44H笔记本偶尔能开机维修

楼主(2022-08-12):
同事老表的机器,说是偶尔能触发,是小偶尔。反复试验,找找规律。

拆机看看,网上搜了一下,IO周围常见通病的几个部位没发现问题

由于找不到图纸,于是测测开机接口部分,3脚有待机电压,按开机键也有高低电平变化,但就是不开机

表笔瞎碰,结果开机了。小板上就有一个类似于三极管的元件,测量PN结,结果不是三极管,一时间不知道是啥。

后来找到规律,只要短接这个类似三极管的两个脚,开机百试百灵。

一番折腾,还是找到了这个元件的图(找不到完整图纸),好像是休眠用的。反正不影响开机,就这样对付吧,不花钱有不花钱的修法,哈哈

由于着急给人家,没仔细查,现在怀疑是不是R756开路了,或者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估计是霍尔吧,我记得我的华硕也是一个三教霍尔,给主板一个盒盖信号

网友:
主板级别维修 膜拜大佬

网友A:
开盖开关lid switch 看看上盖磁铁是不是脱落了。如果你这样短接可能合盖后屏幕不会息屏进入休眠功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开关lid switch 看看上盖磁铁是不是脱落了。如果你这样短接可能合盖后屏幕不会息屏进入休眠功能哦! ...

现在笔记本大多当台式机用,电池也就当个UPS,应该无妨

网友:
恭喜修复,就是霍尔元件,感应开盖的

网友:
看来我已经OUT了,还一直停留在以前的轻触开关的时代,未曾想到现在很多非接触控制电路已经大量的采用霍尔元件大大提高了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
白猫黑猫的问题

网友:
有台老笔记本,电池出问题后,插220能开,不知怎么后来就不能开机了,看看参考

网友B:
看了半天也不懂,反正就是专业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不懂,反正就是专业范

出现这种故障,就相当于笔记本一直合着屏幕,导致机器一直休眠,从而无法唤醒和无法开机。

网友:
如果是这个器件坏掉的话,确实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主板级别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