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机柜风扇通常都是ac220而不是用dc供电

楼主(2022-08-12):
220v维护方便还是寿命更长更耐用??

通常内置于机器的带有温控加上dc12v或者24v,48v供电,但是安装在机柜进行排气的绝大多数是220v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其他电压还要直流电源,不方便

网友:
加个转换器就增加一个故障点,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工业使用,要求简单耐用方便维护

网友A:
停电时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电时不耗电。。。。。。

机房有ups呀

网友:
UPS输出不也是220v吗。

网友B:
是直流无刷电机(310V)还是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流无刷电机(310V)还是交流电机?

220伏特的交流电,紫薯布丁

网友:
机柜排插直接取电200方便啊

网友:
标准机房UPS输出是DC-48V,所有的设备都是使用DC-48V的电压,没有AC220V

网友:
48V是通讯设备机房的电源,其它应用机房、服务器机房都是220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