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电池电阻大 一次搞定

楼主(2022-08-12):
铝合金壳手电筒。段面导电。3个接触面。镍带搞2两个接触面。电池外壳是钢的。电路板哪里是铝的。电阻应该小一点了吧

网友A:
没必要纠结这个 你最好把连接灯珠的线给换了 这种结构完全没必要担心压着电阻大 之前给别人修过就是垃圾电线限流 限流电阻都没有 更换硅胶线后差点把灯珠给烧咯,连接线与尾部开关的可能性更大点 全部解决了再考虑调限流电阻,灯珠点亮从白变蓝就是超功率 不立马关闭很容易烧灯珠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这个 你最好把连接灯珠的线给换了 这种结构完全没必要担心压着电阻大 之前给别人修过就是垃圾电 ...

这个灯朱电路最输出有6安。刚刚买的没有拆过。大厂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
电流大,减小电阻,想减少损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当降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