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保险爆了,开关管坏了,3845也坏了

楼主(2022-08-12):
保险爆了,开关管坏了,3845也坏了,。。一大串

楼主:
板子上有个time10m15的芯片有哪位大神哪里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指点一下

网友A:
上图,说明故障,不然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说明故障,不然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的后续整理一下发出来让大伙给看看

网友:
   换5件套,3845,场管,场管栅极电阻、缘极电阻,整流桥,还有保险管,修好测试汇报,然后这充电器就可以放那儿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