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自行车(捷安特公路车),今天只更换了牙盘盘片(一)

楼主(2022-08-12):
油价越来越贵,本想着买辆自行车能省点油钱,结果一入坑深似海,一点没省下~~  哈哈,开个玩笑。我这辆是公路车,这次折腾主要是更换牙盘和飞轮,调整齿比。原装搭配骑平路时,感觉速度越来越跟不上。

原装牙盘和飞轮是50-34齿牙盘搭配11-34齿飞轮。这种搭配非常适合爬坡,非常陡的坡都没有问题。但是平路就不行了。50齿的大盘感觉越来越不够用了。这次更换牙盘为52-36齿的综合盘。飞轮更换为11-32齿飞轮。这种搭配兼顾平路和爬坡。可是拆牙盘时,发现了些状况,今天只是更换下牙盘盘片。先发一贴,后续配件到齐了再继续发。

先上一个整车照片,车不算太好,能对付用。

准备更换的配件合照,无奈今天只换个牙盘

原车的传动系统

原牙盘 50-34T

原后拨和飞轮

先拆曲柄,两颗螺丝拧松。

拆卸曲柄盖

中间缝隙有定位卡,播开

拆掉左曲柄

右侧曲柄和牙盘就可以抽出了,但是先不动,链条还没拆呢,下一步拆链条。
拆链条前讲一下如何查看链条是否磨损严重:拿链条尺卡一下,如果链条尺能完全卡入,就说明链条磨损严重了,必须更换。

如上图,链条尺没有完全卡入,链条还能继续用。但是还有一件事要注意,更换飞轮时,链条也必须更换。不管链条磨没磨损。
这次换配件,牙盘也换成大的了,后拨导轮也更换大导轮,原来的链条是不够长的,必须得换新链条。

下面拆卸链条,找到魔术扣位置。

用工具打开魔术扣

拆链条前要注意后拨有很强的张力。

雀黑

拔掉牙盘,如果很紧就拿软东西稍微敲一下轴杆,拆掉牙盘地上掉了一个东西,预感不好!

这是轴承衬套,给轴承防水的。都磨这样了

去对面一看,完犊子了,芭比Q了,中轴坏了

中轴轴承,用手拨都很难转动。完蛋了,中轴得换。

再看看另一侧,中轴完好状态是这样的。

看下中轴型号,4700级别的

检查轴杆磨损情况,幸好发现的早,轴杆刚刚有点痕迹,没磨损,应该是刚把轴承套磨坏。
如果这次没拆,一直用下去,曲柄指定是要报废的。轴杆和曲柄一起的,轴杆磨损严重,曲柄也得一起换。幸好幸好

开始拆牙盘盘片,拧掉4颗盘钉

清理好后准备安装新盘片

新盘片照片 52-36T

安装,大小盘片都有反正面,而且都有固定的位置,要看好。

盘钉螺纹涂一下油,这种油是组装车时专用的界面油。

扭力扳手调整扭力,大概估一下扭力至少要10牛以上,先设置12拧,紧固螺丝要对角的顺序进行紧固
用12牛紧固后有调到13牛再紧固一下。
这个位置螺丝其实可以不用扭力扳手。普通扳手拧紧不松就可以,使用扭力扳手是为了让4颗螺丝锁紧力度都保持一致

新盘片安装好了。

新盘片的背面

先到这里吧,得先去买个中轴,中轴也不太好找,这年头自行车不好买就算了,连配件也都没货,问了好几家
淘宝里找中轴又找了很久。开始想找个对锁式中轴,无奈靠谱点的牌子都没货,最后还是选了个压入式的。

先不弄了,等中轴邮到再继续更换飞轮啥的。中轴到货之后再继续发帖

最后发一个近期刷平路的数据,比较菜,这是近期最好的一次

折腾一下自行车(捷安特公路车)禧玛诺后拨+富律业大鸡腿(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939-1-1.html

网友:
自行车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骑自行车不省钱!废鞋子!废裤子!内裤也废!时间骑长了“前列腺受不了”,最关键“废关节,关节磨损过大”,

网友:
骑吧,比开车强,煅炼下身体,有益无害。

网友:
磨损这么厉害?这车的配件真贵。
以前上下班骑的自行车,三四百元一辆,已经算不错了。用七八年都没有换过牙盘,就是补胎、打气。

网友:
原来自行车这么讲究,一直以为能转就行

网友:
骑行爱好者。

网友A:
我的膝关节   没骑几次就废了   一次60公里  哎。。。。

网友:
都是专用工具

网友:
专业的骑行爱好者,设备齐全,我那代步自行车只补过气

网友:
之家的认知都停留在单速代步自行车吗,啥东西上升到爱好层面,就不是价格的事情,喜欢,开心,才是重点。
好多年不玩自行车了,人懒,我玩山地的,不喜欢在水泥路上吸灰尘 最近感觉四轮能去地方太少,可能又要翻出来收拾下玩起来了。
早几年捷安特推碟刹公路的时候,美利达还在那说公路不适合碟刹巴拉巴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膝关节   没骑几次就废了   一次60公里  哎。。。。

要科学骑行,很明显你的骑行姿势不对,方法方式不对。车辆选的可能也不对。

车辆选择:一些杂牌或小品牌不能买,车架几何不合理的,就会把身体骑坏,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种车只适合通勤或者慢慢骑。

首先要选对器材,尽量选专业的牌子和车型。车架尺寸要选对,根据身高腿长选适合自己的车架尺寸,专业的车辆,每个车型最少都有4-5个尺码的车架。

二:要学会正确的骑行姿势,坐垫调整合适的高度,坐垫前后位置也很有讲究,骑行要保持一定的踏频,并不是大力踩就行。经常大力踩踏膝盖会受不了的。

三:骑运动类自行车,要配点骑行装备,骑行头盔和手套是骑行必备的装备,长距离骑行必须要穿骑行裤和佩戴骑行眼镜

网友:
高级自行车

网友:
这车我一年工资不够,还是睡吧

网友:
哎,我的山地车都快3年没有骑行了,是要考虑拉出来溜达溜达了。

网友:
翻了下我的骑行记录,最快32Km,平均14Km,感觉差远了。我的车已经被我踩到最快了,可能是齿比上不了高速。

网友:
看着就烧钱,压入中轴还得有工具压入

网友:
这山地车很高级保养要到位

网友:
还不如买个雅迪,已经可以光宗耀祖了

网友:
这是公路车,,,,TIAGRA的后拨只是刚刚脱离娱乐而已,后面走的路还长,,这次升级到ultegra已经算次顶级了,相当于山地的XT,如果没继续烧可以止步了,,相信升级后骑起来因该差别很明显,公路我没玩过,反正山地我升级到XT后完全不会碰租来的自行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