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27改90V,电流不正常

楼主(2022-08-12):
明纬350-27改90V,电流不正常,电压到90V,但电流最小只能调1.9A,调大电流正常,都是使用10圈高精度电位器,串个1K电阻也没用,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减小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穷折腾!靠问大家来搞修理!看样子是刚刚入坑!自己如何改动的还是自己慢慢的查线路!经验是自己总结出来的!没有捷径可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折腾!靠问大家来搞修理!看样子是刚刚入坑!自己如何改动的还是自己慢慢的查线路!经验是自己总结出来的 ...

要是这样的话,论坛就没有小白发贴子了,老鸟也没地方装逼。

网友:
好无聊啊    想睡觉

网友B:
如果是调流电位器调到最小,还有 1.9A电流,即调不到0 ,那是因为 TL494的 15  16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失调电压偏高引起的。
可以试换KA7500B芯片,或把16脚对地的铜箔割开,串入个小电阻,比如22Ω,同时在16脚到VDD(13+14脚,+5V)间加个20K左右电阻,这样可以使16脚电压提高5mV左右,以抵消芯片失调电压的影响。

参阅: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调流电位器调到最小,还有 1.9A电流,即调不到0 ,那是因为 TL494的 15  16脚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失调电 ...

好的,我试改下。谢谢。

网友C:
换了7500之后,调太小会出现没有电压或关机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7500之后,调太小会出现没有电压或关机的情况

电流调到 0 输出,电压当然也没有了,至于你说的关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到 0 输出,电压当然也没有了,至于你说的关机,是什么情况?

今天我按你说的办法改了,电流可以正常调低了,再低就没电压了,他说关机应该是给设备供电吧,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7500之后,调太小会出现没有电压或关机的情况

正常现象,证明到了失调电压了,电流检测误判反馈给占空比了。非要改只能稍微再降低16脚电压,因为494自身运放问题,小阻值电流检测电阻,,,康铜丝,,,基本无法满足你对电流控制精度太高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到 0 输出,电压当然也没有了,至于你说的关机,是什么情况?

就是没输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输出,黑屏

黑屏?看看你的电压电流表供电取自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按你说的办法改了,电流可以正常调低了,再低就没电压了,他说关机应该是给设备供电吧,谢谢你啊。 ...

最低时没电压,说明能调到 0 了。建议在加装的电阻和线路板间最好弄个绝缘片什么的隔离下,以防电阻和线路板上的铜箔相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