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拼装版福禄克28II拆机测评

楼主(2022-08-12):
跟朋友要了几块万用表玩,今天拆机测评一下福禄克28II,这个表算是福禄克著名的型号87V的升级款,外形相比87V改动较大,加入了IP67设计。其实对一般人来说用处不大!
28II外形比较圆润,87V比较扁!两块表换电池比较麻烦,相对来说28II更麻烦!
转盘功能,按键功能,屏幕跟87V保持一致,性能也基本一致!福禄克的产品讲究传承,更新换代比较慢,而且尽量做到无缝衔接,这样用户操作上,不用费劲去适应新产品!
28II和87V相比,二极管档电压由7V多降低到了3V以下!(这两个表在四位半模式,二极管档正常压降没有声音提醒,只有短路有提醒,三位半模式正常压降范围会有提示音)
速度上,我测试的情况是两个差不多,硬要分出高下的话,我觉得87V胜多负少!
87V让人不爽的地方就是好多档位有底数,比如电阻档短接底数,电流档底数,28II继承了这一毛病,并没有加以改进!(底数问题是普遍问题,底数几乎没有的87V凤毛棱角),这种问题,换到国产表上,估计被骂的很惨!
28II,87V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我知道的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福禄克常见型号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四位半的万用表,尽管19999是最低的四位半了!
皮实耐用,稳定可靠,抗干扰!
还有87V  28II比较受欢迎的低通滤波功能!

网友:
让我想起了汉研28

网友:
IP67还是无法超越27fm军用级别呀,这拨码盘还是和民用级别一样的,这种设计终究还是有使用寿命的,摩擦个几万次还是会磨损坏的,看起来现在产的没有以前用料好了

网友A:
两块表的按键分布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表的按键分布都一样啊。

是,操作习惯要传承 哈哈

网友:
做工真的是好

网友:
按钮带背光 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不得不说,福禄克的表用料做工还是挺靠谱的

网友:
目前87V还在生产,28ii已经被87V MAX替代了

网友:
这个是三防机吧

网友:
28强调的是ip和防爆,特别是ex后缀的本安型号这是开路电压低的原因。和87还是不同的,是类似硬件不同设计需求的产物。严格说是很不同的。

网友B:
看板子比87V廉价很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比87V廉价很多的样子

我也有这感觉 哈哈

网友C(2023-03-31):
请教修哥:87v低通滤波因能手动切换量程,28ii是否也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修哥:87v低通滤波因能手动切换量程,28ii是否也是这样?谢谢!

想不起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

网友C:
下午闲着没事,把87v拆开后装不回去了,装好后,按压背部中间会吱吱嘎嘎响,好象压不严密了,螺钉也拧紧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神的万用表都是高端货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午闲着没事,把87v拆开后装不回去了,装好后,按压背部中间会吱吱嘎嘎响,好象压不严密了,螺钉也拧紧了 ...

拆了重装

网友:
这两表的屏是不是通用啊,看显示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