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宽带下行200M,到底多少上行?

楼主(2022-08-12):
宽带电信下行200m,下行问过客服都说30m,
实测最好成绩上100m,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电信有一个100m  上行提速包 30一个月。那么如果我加上去会如何?在原先基础叠加?变200m,还是最高100m

电信有一个临时提速包,先弄这个试试

楼主:
先卖关子。。。。。大家先猜一下

网友:
单独看峰值速率不准确吧

网友:
你照通信商给的数据是上不到那么多。

网友A:
有一个词好像是burst,就是突发流量,玩过qos的应该都知道
就是从空闲到刚建立连接这会速度快,达到一定流量后,就会限定速度
测速曲线也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词好像是burst,就是突发流量,玩过qos的应该都知道
就是从空闲到刚建立连接这会速度快,达到一定流 ...

想起来,以前用像天翼云网盘上传,最高稳定10m/s。测上行差不多每一次都不一样。这样看来平均连续上传比较准。另外发现电脑测速和手机测速都会不一样的。电脑上面上传测七八十m,而手机就达到100多兆。

估计平均连续上传就7,8拾m

网友:
网速和套餐相关。

网友:
没有可比性的,各地的电信标准都不一样。而且还要看你是内网还是外网。电信很多都是内网的,上下行不对等。

网友B:
一般都是200M下40M上

网友C:
我们这办1000M上行也是30M

网友:
30-40,我们这从100-1000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看用什么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200M下40M上

200 300上行的,下行都是30

网友:
估计减一个0就差不多是上行速度了

网友:
https://www.speedtest.net/
用电脑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这边一直是30上下的速度。

网友:
我们这50m上10,100m上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办1000M上行也是30M

就这500上行,下行50.......

网友:
我这500上3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