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厨房水龙头漏水,冷热水龙头的阀芯怎么取出?

楼主(2022-08-12):
外圈是弧形的,圈口小于里面的螺丝。似乎里面的螺丝取出也拿不出来,况且里面的大螺丝用尖嘴钳也拧不动。这种是一次性的吗?漏水只能整体换?

楼主:
外圈带弧形

网友:
把里面压阀芯的那个螺母取下来就掉下来了。

网友:
阀门上的 大六角 可以拆下来,就是一层薄铁皮做的螺纹盖子

楼主:
对,感谢各位了。那个弧形外圈就是个铁皮,可以拧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感谢各位了。那个弧形外圈就是个铁皮,可以拧下来

第一次见拆这种龙头

网友:
以前换过几次阀芯,都是漏水,最后还是整个换了

网友:
用尖嘴钳夹出来

网友:
还是整个换了的靠谱...

网友:
还是整个换吧,单换芯的话,配合还是没原来的好,一段时间后又漏水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网上买了阀芯了,几块钱就可以。原来的碎了,稍微一碰就碎,可能长时间接触冷热水。整体换又得小百十块,不能让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又雪上加霜,所以还是换阀芯吧。

网友:
把那个大六角拧下来

网友:
换新的吧  这样换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你拍照的这部分,上面有一个弧形的壳,一般用硅胶片或防滑的东西,涩 拧下来,越捏变形越下不来,只能搓,如果是锌合金的锈死了,就钳碎不要了。

拿下这个弧形帽以后。可以看到这个大六角就可以横着用力了,拧就行了。里面是一个塑料骨架的阀芯。量取直径购买新的更换即可。

网友:
我也拆过好多次,阀芯坏就换整个阀芯。

网友:
这个换阀芯又可以愉快的用了

网友:
我家的用了20多年了还没坏。

网友:
现在东西质量太差

网友:
整体换阀芯,应该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我家菜盆的箭牌水龙头漏水,书记说换新的,我说看把你得瑟的,一个新的几百元。最后从深水宝2元钱买了四个硅胶垫圈,换上一个,至今还在服役,感觉比原装的还耐用,其他三个继续等待中

网友:
不错,最终还是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