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个正负输出40v上下可调的LLC电源。

楼主(2022-08-12):
       看到坛子里有人拆了个36V的锂电池充电器,看做工还行,输出功率也够大。思量下改个功放用的开关电源不错。问了发帖的楼主是使用什么型号的驱动芯片,无奈楼主也没办法看清芯片的型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两个自己解刨和改造试试。依据外壳和型号在X鱼上找到那个卖家,50包邮买了两个回来。       拆掉外壳,水洗后板子的全貌变清晰了。带上放大镜从各个角度终于观察到芯片的型号是HR1000的芯片,这个芯片的中文应用资料不多。但该芯片和常用的L6599芯片可以直接代换,而L6599的应用介绍就非常普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对照该芯片的应用手册保留需要的功能,其余功能弃之不用就行!

网友:
改的内容呢,光两照片就算改了吗

楼主:
llc电路基本大同小异,至于元件的参数和选型,厂家工程师肯定都已经优化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对照该芯片厂家的应用推荐,把电路图画出来、把元件阻值测试出来。根据需要保留部分功能就行。经对板子的布线和元件的测试,去除不用部分最终绘出了如下的电路图: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高手

楼主:
在原板上拆掉多余的元件后再通电,一切正常后将需要的零件拆下重新画板。新板控制在10X10CM以内发去打样!

楼主:
   第一次打样总会有些BUG、除一些小问题外少画了一条连线,用导线连接解决了。手工贴片再加上元件都是原板上拆的,所以美观上就无视了。一些元件改了封装单买也不划算就拆件代替了,只要不改变性能就行了。

网友:
插一脚关注一下后续,楼主有意开源吗

网友:
等待观看完美制作。

楼主:
串个200W灯泡再上电是修理必须的步骤,至少能将损失发生在可控范围!焊好的板子再仔细检查一遍就可以测试有无改造成功了。结果还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空载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A:
这是半桥吧,不是L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半桥吧,不是LLC

是LLC结构,频率是随负载自动调节的。

网友(2022-10-04):
方便共享下购买地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LC结构,频率是随负载自动调节的。

楼主怕不是对LLC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B:
都重新打板了,还买成品干吗?只为了分析电路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重新打板了,还买成品干吗?只为了分析电路拆零件?

原来的功能太多、有限压保护、恒流功能等做个功放电源都不需要,再说原来的体积太大。主要是第一次接触LLC电路,需要对照参数的计算方法验证一遍。所以重新打板拆装一遍而已。

网友C:
llc电压能大范围改可调?

网友D:
这个电源不带PF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lc电压能大范围改可调?

输出电压不可大范围调整。一般设计都按固定输出电压在最高效率时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不带PFC吗?

不带PFC,PFC还需一级带稳压的不隔离固定高压输出。带PFC可以提高效率1-2个百分点。

网友(2023-02-03):
动手能力不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