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C870伪四位半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08-12):
众所周知,沃卡福全系列表都是优利德代工贴牌的!因为顶着德国表的名号,售价不低!
此次测试的是VC870  一款模具和优利德UT61系列相似度很高的表。
40000计数四位半,奇怪的是电阻档4K以上量程变成了三位半!而且这表显示很有意思零特别多!(小数点前的零)读数看着很别扭!
比较有特色的功能是这表有电参数测量功能,可以测量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同时测量电压电流等!这个功能需要单独购买附件或者自制一个测量附件!
再有就是有一个低阻抗按钮,测量电压时,按下按钮,内阻变成400KΩ级别!
其它都是万用表基本功能了!
通断档比较慢,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提示!
测量时档位切换速度比较快,就是读数稳定太慢,而且,某些档位,测量同一值,每次测量尾数还不一样!
电流档感觉线性很差劲!
转盘做的比较拉胯,严重接触不良!转动转盘时,经常断电重启!

楼主:
屏幕下面还有芯片等,我就不拆了!不是我的表!

网友:
沙发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最后一个图所有万用表都 是这种易损设计吧把过孔设计在滑动的接触点上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哟

网友:
一度极为迷信51966A,号称支持五位半,可惜没见过实际产品,反而是后来的9704出了DC电压五位半的手持表

网友:
不懂就看看吧,我的胜利890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网友:
油太厚了,刮掉一点转拨盘重启的现象可能会改善

网友:
看着蛮小的,跟ut61一样的模具吧

网友:
我有一个,当时看上40000 四位半买的,精准度不咋地,更换LM358后不知道怎么校准,然后又换回来了,更换积分电容尾数会有改善

网友:
判断是不是好表从拔盘复杂程度和沉金厚度开始,拔盘太复杂没有好表。

网友:
看来工艺还算过去

网友:
哥们快手上有个跟你同名的是你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下面还有芯片等,我就不拆了!不是我的表!

看二保险,这表还算可以。

网友(2022-09-11):
自动表的拨盘也这么复杂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A:
看二保险,这表还算可以。

毕竟卖得可不便宜!

网友B:
大神这表工艺这么差劲吗?我好像看到螺丝脚有裂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表工艺这么差劲吗?我好像看到螺丝脚有裂痕了

可能是电动螺丝刀劲大了

网友:
国外品牌没必要

网友:
U71这辣鸡换壳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