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ESP32寄存器操作IO提升速度

楼主(2022-08-13):
书接上回arduino的性能测试
mcu换成了ESP32S2,同样并口屏,直接用digitalWrite写速度依旧不尽人意,继续研究寄存器操作
相关代码借鉴TFT_eSPI中的代码,感谢b站"科启思维"给的提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7411U7p3?spm_id_from=333.999.0.0

以下部分测试mcu为ESP32S2,其他型号应该同样适用,没做验证

S2的GPIO数量超过32,操作时分为两组,0-31,32-53,不同组的区别对待
小知识:部分寄存器介绍

GPIO_OUT_REG用来设置0-31的状态,用起来较麻烦,用GPIO_OUT_W1TS_REG和GPIO_OUT_W1TC_REG操作相对方便,简单来说就是需要设置高电平,就用GPIO_OUT_W1TS_REG把对应IO位写1,低电平就用GPIO_OUT_W1TC_REG把对应位写1,看不懂也没关系,跳过不看就省心了

不罗嗦,上代码
单IO操作
//GPIO0-31设置高电平,如
//GPIO6高电平
GPIO.out_w1ts=1<<6
//GPIO8高电平
GPIO.out_w1ts=1<<8
//GPIO32-53设置高电平,如
GPIO36高电平
GPIO.out1_w1ts.val=1<<(36-32)
GPIO42高电平
GPIO.out1_w1ts.val=1<<(42-32)
/***************************/
//设置低电平同上,把w1ts改成w1tc就OK了
//GPIO6低电平
GPIO.out_w1tc=1<<6

要问为啥0-31用out_w1ts,32-53用out1_w1ts.val多了个val,因为gpio_dev_s这个头文件中把out_w1ts定义成了数值,把out1_w1ts定义成了结构体,那么有为啥要这么定义,没细研究,规定就是了

IO组操作
并口屏需要批量设置D0-D7或者更多IO,一位一位定义麻烦,批量操作
//dir_mask 所有数据IO集合
#define dir_mask ((1 << D0) | (1 << D1) | (1 << D2) | (1 << D3) | (1 << D4) | (1 << D5) | (1 << D6) | (1 << D7))
//计算写入寄存器数据
#define set_mask(C) (((C)&0x80)>>7)<<D7 | (((C)&0x40)>>6)<<D6 | (((C)&0x20)>>5)<<D5 | (((C)&0x10)>>4)<<D4 | \
                    (((C)&0x08)>>3)<<D3 | (((C)&0x04)>>2)<<D2 | (((C)&0x02)>>1)<<D1 | (((C)&0x01)>>0)<<D0
//定义写操作,调用时直接通过tft_Write_8(C)执行
#define tft_Write_8(C) GPIO.out_w1tc = dir_mask; GPIO.out_w1ts = set_mask((uint8_t)(C));

添加以上宏定义后即可通过
tft_Write_8(C)直接进行并口操作
实际上以上宏定义还是进行了大量位移和与操作,牺牲了部分性能,如果还要加速可以空间换时间,提前计算所有数据对应的IO结果,存入数组,写数据时直接通过数组读取。
//定义映射数组
uint32_t xset_mask[256];
//定义数组初始化宏,在初始化函数中执行PARALLEL_INIT_DATA_BUS;进行初始化
#define PARALLEL_INIT_DATA_BUS               \
  for (int32_t c = 0; c<256; c++)              \
  {                                            \
    xset_mask[c] = 0;                          \
    if ( c & 0x01 ) xset_mask[c] |= (1 << D0); \
    if ( c & 0x02 ) xset_mask[c] |= (1 << D1); \
    if ( c & 0x04 ) xset_mask[c] |= (1 << D2); \
    if ( c & 0x08 ) xset_mask[c] |= (1 << D3); \
    if ( c & 0x10 ) xset_mask[c] |= (1 << D4); \
    if ( c & 0x20 ) xset_mask[c] |= (1 << D5); \
    if ( c & 0x40 ) xset_mask[c] |= (1 << D6); \
    if ( c & 0x80 ) xset_mask[c] |= (1 << D7); \
  }                                            \
//查映射表
#define set_mask(C) xset_mask[C];
//定义写操作,调用时直接通过tft_Write_8(C)执行
#define tft_Write_8(C)  GPIO.out_w1tc.val = clr_mask; GPIO.out_w1ts.val = set_mask((uint8_t)(C));

注:D0-D7维宏定义的数据位GPIO,如:
#define D0    6
  #define D1    7
  #define D2    8
  #define D3    9
  #define D4   10
  #define D5   11
  #define D6   12
  #define D7   13

网友:
收藏了,代码优化一直是弱项

网友A:
不错啊,用IDF效率要高些,arduino 就是玩具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用IDF效率要高些,arduino 就是玩具级别的。

不想学了,各种单片机各种编译工具各种库,各种打包下载方式,玩起来太累了,玩个通用的省心了
之前试过idf,各种cmd感觉太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想学了,各种单片机各种编译工具各种库,各种打包下载方式,玩起来太累了,玩个通用的省心了
之前试过i ...

arduino 可不算玩具.
很多大佬写的库效率还行.

esp-idf 自已的库有些东西效率也不算高.
毕竟要兼容这么多产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可不算玩具.
很多大佬写的库效率还行.

不考虑代码水平的话arduino的整体效率还是偏低的,毕竟就像为了实现统一风格的功能调用,舍弃了像port之类的便捷操作。不过实际上再考虑代码水平的时候arduino甚至可能效率更高,毕竟arduino封装库的大佬一般水平也都可以,自己写也不一定能比库的效率高。

这个话题聊得多了容易引战,谁爱用啥用啥吧

网友C:
这个带rgb888的320240屏幕理论能刷多少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考虑代码水平的话arduino的整体效率还是偏低的,毕竟就像为了实现统一风格的功能调用,舍弃了像port之类 ...

我以前也对 arduino 有偏见,(自从看了很多初学者入门没几天,用三方库用也能刷屏,而且帧率不低.
于是爬代码看了下,大多热门第三方库质量都非常高.

至于你说的 底层 port 操作, esp-idf 也不如 寄存器操作效率高哈.毕竟省掉了很多检测 判断.

esp-idf arduino

最简单的写io, 你看其实代码都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rgb888的320240屏幕理论能刷多少帧?

实测128160 RGB565一屏13.7ms,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128160 RGB565一屏13.7ms,还有优化的空间

320*240的话一屏差不多就是50ms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对 arduino 有偏见,(自从看了很多初学者入门没几天,用三方库用也能刷屏,而且帧率不低.
于是爬代 ...

是的,arduino也是直接调用官方库,甚至跳过官方库直接调用寄存器,性能方面不一定差
以前对arduino最看不上的就是他的ide,想看个源码太难了,现在vscode加持后玩起来也挺顺手的

网友:
慧联A10+悦虎1562M+1562

网友:
代码水平的话arduino的整体效率还是偏低的,毕竟就像为了实现统一风格的功能调用,舍弃了像port之类的便捷操作。不过实际上再考虑代码水平的时候arduino甚至可能效率更高,毕竟arduino封装库的大佬一般水平也都可以,自己写也不一定能比库的效率高。

网友:
学习了,确实不如STM32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arduino也是直接调用官方库,甚至跳过官方库直接调用寄存器,性能方面不一定差
以前对arduino最看不上 ...

vscode 有个 platformIO 好像能玩 arduino.
我个人没有玩 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240的话一屏差不多就是50ms左右了。

手里没大屏,一堆128160,这个速度够用了就没再研究,追求速度的话还有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code 有个 platformIO 好像能玩 arduino.
我个人没有玩 arduino

是的,我就是用的platformIO,可以玩arduino也可以玩esp-i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