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硬盘坏道继续再战

楼主(2022-08-13):
如题,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下图提示,硬盘出现了严重问题,丢失数据的风险很大。
不过这台机器是给孩子玩的,没啥重要东西,随即开启软件检测具体问题在哪,并且尝试修复,

问题不大,只是一些坏道,尝试修复成功。

网友:
该备份还是得备份,坏道盘我一般用来做下载缓冲

网友A:
又见DG修复固态硬盘的,这是错误示范。固态硬盘应该全盘读写测试,让主控自动替换,没有替换的,说明备用块用完了,得重新开卡,不能开卡的,接近报废。

网友:
小姐姐的房子不能漏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见DG修复固态硬盘的,这是错误示范。固态硬盘应该全盘读写测试,让主控自动替换,没有替换的,说明备用块 ...

啥?他这个是2.5寸750G机械啊?

网友:
所有的坏道修复都是在骗自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他这个是2.5寸750G机械啊?

哦,是我看错了。

网友:
貌似操作系统自己修复也是跟DG同样的原理……

网友:
不错的好方法。

网友:
坏道修复看损坏程度,坏道少的修复后,能正常使用很多年。

网友:
有些坏道确实可以通过软件处理掉而不复发,有些不行。方法可以尝试多种,效果需要长期观察。

网友:
修复的硬盘放点电视剧。

网友:
相当于是低格吧?可以用的软件不少。
算不上真正的修复。

网友:
DG的修复能力有限呢。

网友:
修复后的硬盘都用做下载盘了。

网友:
楼主说了,没有重要东西,这样修复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否则必须换新的,硬盘有价、资料无价

网友:
750G硬盘比较少见,如果坏道集中的话,牺牲一部分容量把那部分划出来不分区就好。因为修复的效果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网友:
如果不存储重要资料,可放心用,

网友:
西数机械硬盘,有专用维修工具,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