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0v设备可立马通电且断电时要求延迟断开?

楼主(2022-08-13):
前言(忍不住抒情bb下,时间宝贵的直接拉到下面)
那个我是特别注重安全,也可以说是一天天的就特别能想能折腾。
电器不用时拔掉插头能减少安全隐患都知道,可是拔插插头也麻烦。我计划用一个能同时断开零火线的电路来控制我的电磁炉。问题来了,这就是电磁炉或者如投影仪的特殊设备,关机之后还会有几十秒左右风扇在狂转来散热,此时断电必然影响机器寿命容易坏
那肯定不能忍,多少东西都是焊焊接接又几年。
所以我计划如下(正文开始了)
电磁炉是平常常见的款式,最大功率2100w
据我认知,有方案两种(零件不全需拜托各位补充)
1:选用两个自复位按钮(下文简称a和b),要用电磁炉了,a按钮按下去立马上电,我可以开始启动电磁炉烹饪了。食物熟啦!!我按下电磁炉的关机,风扇还在转。我按下b按钮,过了1分钟之后断开供电
2:选用翘板或者类似带摇臂拔杆开关,要求的功能跟上面类似,只不过操作更加方便。这种会自动回位,我往上拨动下或者往下拨动下触发立马通电的指令,触发指令后回位到中间位置。
往相反方向拨动触发延迟断电的命令,同样自动回位中间(位于中间时无指令)
请问1和2哪种方案好呢?另外我还知道的就是需要时间继电器,我上面1,2选一个当开关然后加继电器就行了吗?还需要其它的什么电子元件呢?这是我所困惑的
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往复杂方面搞了??之前比如说问了断电后需要手动上电,很多坛友也是高招奇出,有用智能插座的,遥控灯具装置的。都有现成的,不用自己diy设计了,如果有歪路子那最好不过啦

我的思路正确嘛,对了我突然还想到另外一个路子。就是之设计一个延迟断电的,把触发按钮和延迟断电绑定一起可以吗??按下电磁炉触控的关机按钮同时触发延迟断电,不过电磁炉是触摸控制的。是不是不太好整呢
期待大神解答,茫茫人海有没有跟我一样类似的改装想法的或者类似的场景

网友:
检测待机电流,低于xx才断电。

网友:
设计一个电路,开机按下立即上电,关机按下延时多少分钟断电,这样是否可以满足LZ要求?

网友:
先关机,在旁边等个30秒再断电。

网友A:
用单片机应该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
看来折腾是人的本能。

网友:
设置关机的最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应该很容易做出来

那如果是机械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机械式的呢

延时断继电器

网友:
找出电磁阀控制板的电路部分,引信号线到单片机,用单片机去延时控制,继电器断电

网友:
这个要好点接触器,

网友:
关机用电流检测关机比较简单,要不然就用单片机也好搞

网友:
思路开放好创意

网友:
延时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暖风机、空调的风机就是延时断电,程序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暖风机、空调的风机就是延时断电,程序控制的

买个智能插座完事,部分可以检测充电完成自动断电的。这特性刚好

网友:
有没有考虑外壳的感受,当电路坏了,外壳好好的是痛苦的,但能修,最痛苦的是电路还好好的,外壳坏了。正常使用,长时间不用(比如晚上睡觉)就断开电源,从时间金钱精力综合考虑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C:
你多了一套电路,这部分是不是也接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暖风机、空调的风机就是延时断电,程序控制的

有点区别,家里的海尔。用遥控的话风挡板会延迟关闭,但是如果掀开盖子的话。则会立马关闭导风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多了一套电路,这部分是不是也接在电源上?

就是计划剪断电磁炉的插头,中间加上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