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xio MAS0902A-B2C短接无法进入ROM模式,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13):
固态硬盘主控是maxio MAS0902A-B2C尝试过使用主控ASM1153E、JM20329E的转接卡,J2两孔短接、J4方圆两两短接均无反应。

固态接入电脑后,磁盘管理显示如下:

开卡软件显示如下:

在这之前,CrystalDisk显示固态正常没有问题,使用urwtest跑一圈后校检时掉盘,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已经是ROM模式了啊

网友B:
loader就是rom,开不了要么转接卡要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ROM模式了啊

感谢回复!如果这是rom模式,就比较奇怪了。因为上面磁盘管理和开卡软件显示的,都是没有短接固态,直接插转接卡接电脑的。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er就是rom,开不了要么转接卡要么软件

感谢回复!如果这是rom模式,就比较奇怪了。因为上面磁盘管理和开卡软件显示的,都是没有短接固态,直接插转接卡接电脑的。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
点那个?就可以看到颗粒的id齐不齐。你这个颗粒是b27,找对应的开卡软件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