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201钳流表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2-08-13):
用着用着突然就没有显示了,后来换电池还是一样,最后找了电路图发现有几个脚电压不对,确定芯片毛病,直接上硬封。
内部电路

小心翼翼铲掉后还可以没掉

换好芯片后

兄弟两个最后合影
换了芯片修好了。
芯片用的双竟gc7752

电源引脚图

网友:
膜拜 牛屎改硬封

网友A:
换芯简单 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芯简单 校准呢

大概校准了下,差点也无所谓没那么纠结,就是400A误差有些大,20A的差不多,别的档位没事。

网友B:
这个没程序吗?

网友:
恭喜起死回生。

网友C:
我给福禄克15B换过硬芯,芯片的密封胶特别硬,最后用电磨打掉的。请问楼主如何去除的密封胶?

网友:
牛屎改硬封!

网友:
牛屎变兔子屎了。哈哈哈哈

网友:
这是高手,判断准确一次成功

网友:
厉害,判断芯片有问题准确,恭喜成功

网友:
判断准确,起死回生,恭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程序吗?

没有,焊接好了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福禄克15B换过硬芯,芯片的密封胶特别硬,最后用电磨打掉的。请问楼主如何去除的密封胶? ...

热风枪去除的温度280度左右,太高铲除时容易掉焊盘。

网友D:
换芯简单 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芯简单 校准呢?

几乎不用校准,就调了下电压跟电流,二极管跟电阻档不用校准没误差。

网友:
NB牛屎改硬封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我之前铲牛屎,结果吧走线铜箔都给翘起来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