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电瓶拆上盖加电解液,反而不如之前了求救

楼主(2022-08-13):
电瓶用了一年多,看网上有的视频说加点电解液可能能恢复续航
就买了瓶1.28的电解液
然后又研究下有的人说酸不易挥发,加蒸馏水就可以,有的说酸也会变成没发反应的物质,也需要加酸
想着最好能吸出电解液测测浓度,又买了比重计

然后拆开发现吸不出来液体,倒扣也倒不出来,查了下原来这种叫贫液式阀控电池,说好像里面是纤维棉没有纯液体
只能测一下买的号称1.28的电解液看起来比重没问题
那只好盲目的加了,每个格加了10ml电解液,又加了2ml水,然后静止了几小时开始空着盖子充电
然后发现孔里总是有液体往外冒,都流到地上了,只好把溢出来的擦掉

然后装车上之后发现一拧把就会掉到一格电!加之前不会这样的,感觉反而不如加之前了。。。

然后又打开盖子,每个给补了3ml电解液,然后再试还是这样。。。

感觉可能是给玩坏了,请教下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
干性电瓶加电解液??

网友:
没事不要瞎捣鼓,捣鼓好的概率小于捣鼓坏。

DIY不省钱,除非搭配上10倍以上时间。

听说的,广告的,远远不如疗效的。

不能再说了,再说你就弃疗了。

反正吧,别想了,换电瓶。

要是实在心不甘,

再来一遍。

静安。

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电瓶连接线确实不粗,内阻大,损耗大,好电池配好线才行,至少比电机相线要粗点吧。

网友:
不知道录像摄影中有一种术语叫后期编辑吗?这就是结果。要加电解液会有加液的孔,不然不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
只有电解液干枯的电瓶才能用这个办法,效果有多大也是个未知数,反正就是折腾吧

网友:
你加的2ml水是什么水?不是蒸馏水就坏了。

网友:
为啥(屁)都能卖出去是有原因的

网友:
以前那种能看到电解液的电瓶补水还有效果,现在的电动车电瓶都是贫液式,再加上环保标准变高偷工减料,坏了只能换

网友:
偶尔碰到加点水能恢复,大部分直接报废

网友:
现在不都是免维护的吗?电池不行了,直接换新的,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不能这么玩,没发现玩成功的

网友:
不知道厂家回收电瓶是怎样修复的

网友:
看来生产的厂家比你愚蠢。

网友:
有配比的,不是随便加。

网友:
偶也不太懂?帮你顶起来找行家,,,,,,,,,,

网友:
只能加蒸馏水,加电解液完犊子

网友:
我也加过,加的纯净水。结果一样没有效果。哈哈哈。最后卖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