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P309上UP307的固件会怎样

楼主(2022-08-13):
最近量产了几个盘,主控2251-09
但是,我大意了,不小心用了2251-07的选项

开是出来了

试一下写入,结果却是我把UP309开出SLC缓存了(这也许不叫SLC缓存,但看着像)???

缓内有120MB/s的速度,但是入缓的位置不稳,开头,中间,结尾都有可能突然入缓,约200MB后出缓,最后150M垃圾回收

网友:
现在U盘都开始分析波形了

网友:
应该不是强制D1模式开的吧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在UP307可以上UP309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在UP307可以上UP309的固件?

我觉得可以试试,正在买307的板子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的固件根本没写进去(我印象中默认应该确实是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的固件根本没写进去(我印象中默认应该确实是不写的)

清空再低格,就算有固件也被擦除了
不是默认的设置,我刷上固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试试,正在买307的板子

目前海士的TLC16k的无解啊,MPTOOL的版本目前只有5.13.c,用同类型的正常U盘读出的版本是5.3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海士的TLC16k的无解啊,MPTOOL的版本目前只有5.13.c,用同类型的正常U盘读出的版本是5.35以上。 ...

ST-TOOL直接刷固件可以试试,我有309的海力士TLC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ST-TOOL直接刷固件可以试试,我有309的海力士TLC固件

工具是什么版本?,固件可以发我邮箱吗?273246696@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