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拆个什么板子

楼主(2022-08-13):
看这变压器估计就几百ma吧,

网友A:
山上的么???

-=--=-=-=-=-=-=-=-=-=-

网友B:
HX3913B方案的,满负荷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么???

-=--=-=-=-=-=-=-=-=-=-

不清楚,角落弄出来,都忘记哪上面的了,山不山搞不懂,主要是现在的山都麻木了,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X3913B方案的,满负荷5W。

看来太小哪

网友C:
肉好少的样子

网友D:
仿水果的么?ฏ๎๎๎๎๎๎๎๎๎ฏ๎ฏด้้้้้็็็็็้้้้้็็็็็้้้้้็็็้็็็ฏ๎็็็็็็oด้้้้้็็็็็้้้้้็็็็็้้้้้้้้็็็็็้้้้้็็็็็้้้้้้้้็็็็็้้้้้็็็็็้้้้้้้้็็ ้้้้้็็็็

网友E:
外壳呢?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肉好少的样子

好像还有好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水果的么?ฏ๎๎๎๎๎๎๎๎๎ฏ๎ฏด้้้้้็็็็็้้้้้็็็็็้้้้้็็็้็ ...

这字好魔性,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呢?扔了?

没有外壳了,都不知道了,会不会垃圾桶了,不追究了

网友F:
老式锂电池万能充?

网友G:
可以考虑改个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式锂电池万能充?

大概,应该,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改个小夜灯

没必要吧,时间成本太大

网友H:
ฏ๎๎๎๎๎๎๎๎๎ฏ๎ฏด้้้้้็็็็็้้้้้็็็็็้้้้้็็็้็็็ฏ๎็็็็็็oด้้้้้็็็็็้้้้้็็็็็้้้้้้้้็็็็็้้้้้็็็็็้้้้้้้้็็็็็้้้้้็็็็็้้้้้้้้็็测试头发长见识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ฏ๎๎๎๎๎๎๎๎๎ฏ๎ฏด้้้้้็็็็็้้้้้็็็็็้้้้้็็็้็็็ฏ๎็็ ...

ฏ๎๎๎๎๎๎๎๎๎ฏ๎ฏด้้้้้็็็็็้้้้้็็็็็้้้้้็็็้็็็ฏ๎็็็็็็oด้้้้้็็็็็้้้้้็็็็็้้้้้้้้็็็็็้้้้้็็็็็้้้้้้้้็็็็็้้้้้็็็็็้้้้้้้้็็测试头发长见识短…

网友I:
电流500左右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500左右的充电头?

应该是哈,大于>500我都不信

网友:
最后都是拆管子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