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知道电烙铁的最高温度是什么?真怕温度上不去啊,没法把漆破坏掉...

楼主(2022-08-13):
怎么知道烙铁头的温度是否能上400度呢?
不到20元一把的电烙铁,带旋钮调温功能,怎么知道这电烙铁是否真的可以到400度以上温度呢?

据说温度上400度后,细漆包线可以不脱漆直接焊,真的可以这样么?

网友:
“烙铁头测温仪”  试试

网友:
有些万用表就有测温功能的。

网友:
温度够了,一般的细线,还真可以直接上锡。

网友:
没有设备根本不可能知道啊,粗略的测试,可以用带温度检测的万用表。20元的所谓调温烙铁应该是不调温的,实际上只是调功率大小。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电络铁测温仪的

网友:
我都是靠感觉来的

网友:
400度,在黑暗的无光环境,可以看到烙铁芯发热的地方发出暗红光了。。

网友:
细的漆包线放在熔锡里,用烙铁头直接擦几下,一般都可以上锡。

网友A:
一般都是烫松音看其烟及听声

网友:
凭感觉多练练手

网友:
按9楼10楼所讲的去试,肯定可以的,多试试。不必太在意那个400度C。

网友B:
HD650耳机原厂线在350度左右就可以解除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烫松音看其烟及听声

很细的漆包线,去漆能听到声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650耳机原厂线在350度左右就可以解除绝缘漆:)

你用的什么电烙铁,可以精确控制温度么?

网友:
我的万用表有测温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烙铁,可以精确控制温度么?

jbc的,其实有些t12也可以很好用,能显示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细的漆包线,去漆能听到声音么?

不除漆,焊上之后试用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烙铁,可以精确控制温度么?

拼多多随便买30块钱20块钱的数显电烙铁 都可以显示温度控制温度。我这儿有一把正太烙铁 我闲着无聊 测了一下温度 发现这玩意儿居然准。没想到啊 30多块钱,设置285度时候温差不超过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烙铁,可以精确控制温度么?

想好用就买T12烙铁吧。想要烙铁头便宜就买936
偶尔用一下去买个正泰或者德力西的数显控 温烙铁,拼多多二三十块钱,我买过一个正泰,测过温度误差5度左右,不到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