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就是所谓的“三金一云”中的一金?

楼主(2022-08-13):
kingfast是叫金速?上面只有英文。这个是之前闲鱼上作为坏固态收来的,2246xt的主控,颗粒还是AR片,开卡出错,好像是坏块过多。但是只开其中两片的话能正常开出来。但是容量和速度就太垃圾了。

网友A:
估计是其中一两个坏块过多了,拆掉那个坏的 估计就能开过了,如果只坏了一个,不知道支不支持三片开卡

网友:
这个电压还写±5% 装的太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其中一两个坏块过多了,拆掉那个坏的 估计就能开过了,如果只坏了一个,不知道支不支持三片开卡 ...

不支持开三片,只能开偶数片要么2 要么4

网友:
山上的金子也是金子啊。。。。。

网友B:
ฏ๎๎๎๎๎๎๎๎๎ฏ๎ฏด้้้้้็็็็็้้้้้็็็็็้้้้้็็็้็็็ฏ๎็็็็็็oด้้้้้็็็็็้้้้้็็็็็้้้้้้้้็็็็็้้้้้็็็็็้้้้้้้้็็็็็้้้้้็็็็็้้้้้้้้็็测试头发长见识短…

网友C:
只听说过“三金”,一云倒没听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听说过“三金”,一云倒没听到过

一云就是“云储”

网友:
使用寿命长一些才是重要的。

网友:
存储芯片寿命到了

网友:
不像什么好货

网友:
新词不断啊

网友:
6年半了 开卡还能用,够坚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ฏ๎๎๎๎๎๎๎๎๎ฏ๎ฏด้้้้้็็็็็้้้้้็็็็็้้้้้็็็้็็็ฏ๎็็ ...

这个回复的厉害

网友D:
ฏ๎๎๎๎๎๎๎๎๎ฏ๎ฏด้้้้้็็็็็้้้้้็็็็็้้้้้็็็้็็็ฏ๎็็็็็็oด้้้้้็็็็็้้้้้็็็็็้้้้้้้้็็็็็้้้้้็็็็็้้้้้้้้็็็็็้้้้้็็็็็้้้้้้้้็็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ฏ๎๎๎๎๎๎๎๎๎ฏ๎ฏด้้้้้็็็็็้้้้้็็็็็้้้้้็็็้็็็ฏ๎็ ...

ฏ๎๎๎๎๎๎๎๎๎ฏ๎ฏด้้้้้็็็็็้้้้้็็็็็้้้้้็็็้็็็ฏ๎็็็็็็oด้้้้้็็็็็้้้้้็็็็็้้้้้้้้็็็็็้้้้้็็็็็้้้้้้้้็็็็็้้้้้็็็็็้้้้้้้้็็一片清凉仙界蕊宫珠阙

网友:
寿终正寝了。

网友:
估计本来就是  弃片的玩意,寿命尽头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