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给大家推荐个串口转USBHID的芯片CH9329

楼主(2022-08-13):
玩单片机搞过USB的再搞枚举的时候应该都被描述符搞得一头包过,USB协议太复杂了,怎么定义成普通键盘,多媒体键盘,怎么定义多媒体健值,头大,最近发现沁恒搞得串口转USBHID,Diyer的知音啊,各种协议相关统统不需要关心了,直接通过串口和IO配置下就能实现鼠标 键盘 多媒体键盘的枚举,玩家只用关心键盘扫描然后发送按下键值完事
https://www.wch.cn/products/CH9329.html

相关资料下载地址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329EVT_ZIP.html

网友:
需要的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A:
感觉是沁恒老一套的马甲操作,自家的某个通用MCU烧录专用固件然后打标

网友:
好芯片,学习资料去

网友:
等有机会搞搞

网友B:
USB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HID报告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这些其实不难,只是之前没有接触过USB应用的人一看到就会一头雾水,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最多两个星期就可以搞定了。
USB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官方的参考资料是英文,我们能找到的中文资料翻译的质量大多数都很差,让人很难理解,就会有一种错觉,USB太复杂了,复杂到很难学会。
现在有很多带USB的单片机,在理解了USB的各种描述符之后,再根据芯片厂家的例程,很容易做出一个USB外设。比如带鼠标功能的键盘,或者带键盘功能的鼠标,带多媒体控制功能,带游戏手柄控制功能,带虚拟串口功能,带U盘功能,带读卡器功能,带CMSIS-DAP仿真器功能,带USB声卡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HID报告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这些其实不难,只是之前没有接触过 ...

老兄能推荐一下USB学习的路径图么?

网友:
需要的时候再翻翻帖子

网友D:
这个引脚定义不就是CH552的马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沁恒老一套的马甲操作,自家的某个通用MCU烧录专用固件然后打标

很有可能,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引脚定义不就是CH552的马甲吗?

有可能,像五楼说的,通用MCU写个固件打个标就是个新产品

网友:
其实,价钱好、性能不差,不管那么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像五楼说的,通用MCU写个固件打个标就是个新产品

瞄准细分市场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能推荐一下USB学习的路径图么?

看芯片厂家提供的Demo程序,把注释翻译成中文。
先做一个单一功能的USB设备,
再做多个功能的复全USB设备。
多看几家不同芯片的USB程序,找出共同点,再慢慢消化理解USB的工作步骤。

网友:
管它,只要芯片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以前用过专业的通用USB芯片,飞利浦的D11和D12,实现一个USB HID设备需要很多代码。这个芯片不贵,虽然没有用过,但是应该很方便,做一个USB 电脑遥控器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
复杂的东西有现成的芯片用挺好,编程重点放在核心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