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性比拼之电子设备直流供电VS交流供电

楼主(2022-08-13):
我还是挺喜欢直流电的,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说的是一个便携性,首当其冲。比如你经常出国。各国电压标准不同嘛,110v或者220v。
比如家电,我们可以直接换个适应当地电压的适配器
而如果是交流供电??不多说了
大伙搜220v转110v,那价格……还有得考虑负载量
部分交流电设备其实追求的是一体化,实际还是把适配器集成到内部,缺点显而易见。维修麻烦和发热
印象最深就是显示器,所以我一直选外置电源的款式
12v供电最好不过了,直接搭到摩托或者汽车电瓶用
直流电好处在于提高应急场景的电池使用效率,电池输出直流电可以降压或者升压用的比较久(跟逆变成220v对比)。加上什么手摇发电太阳能发电(小功率如手机充电)还有直流电普通用户一般是12v24v9v这种低压。所以来说距离不是太远的情况下(例如安装监控,选择直流供电无疑是更安全的选择)
但也不是全是优点,直流设备的相关配件不好找
如之前发帖咨询的,可以直接输出直流的UPS大功率应急电源。
很少厂商制造,一个明伟150w零售价的接近300元了
而ups输出220v的很便宜往往200以内都有了
还有就是断路器,交流适用的普遍很便宜了也好买
几十块大品牌多的是
另外可以想到的是如控制机制方面,如直流电机可以精细调整运作模式(如近年大火的直流xx空调/风扇)
但是成本也上去了。其它类型电子设备暂时没想到
坛友们还有什么想法呢?快来评论交流欢迎补充

网友A:
就比如12V的虾牌,虽说便宜,才三十多块,电池不行,电机也次,调速曲线也不行,也就是凑合能转。12V的博世,好用又耐用,太贵了,三百多。
我83元买的美耐特插电款,23N+1电钻档,调速曲线也不错,力道足。而且我正好室内干活,有三米电源线就足够了。
若是经常在没电的地方干活,那还就得买锂电款,不过也别买便宜的,基本就是垃圾,干不了活,耽误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12V的虾牌,虽说便宜,才三十多块,电池不行,电机也次,调速曲线也不行,也就是凑合能转。12V的博世 ...

电钻特殊些嘛,有限制哈哈改造也不好弄。没法用插220v市电的直流适配器直接替带电池,有协议限制比较恶心还需破解。

网友:
供电基本是交流,用电大部分是直流,变压器与适配器搭配干活不累

网友:
除了电动机用交流电更简单,其他一般都是直流电好。不过因为直流电升压困难,所以距离稍长以后就不合适了,交流电最大的优点就是升压降压简单方便,升压后适合远距离送电。
     至于超远距离比如几千公里范围内的送电,又是直流输电效率更高了,所以现在也很多直流线路,不过需要配套换流站,建设成本很大。

网友:
同电压等级的超高压直流输送的线路损耗比交流小的多,输送容量也比交流线路大几倍,因此更适合远距离输送。直流输电的瓶颈在于同样容量的换流站成本要比交流变电站高一倍,整流何逆变设备的复杂程度也比交流变电站高的多,所以除了部分试点线路,大部分还是采用交流超高压输电线路

网友B:
慢慢直流会成为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直流会成为主流

家电电视电饭煲什么的好像不包括在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电电视电饭煲什么的好像不包括在内

电视没问题,但电饭锅,用高压直流电会烧开关触点。直流电不好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没问题,但电饭锅,用高压直流电会烧开关触点。直流电不好灭弧

是的,电视机其实很开头提到的显示器一样。不过我目前见过电源弄成的也就lg和Sony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电电视电饭煲什么的好像不包括在内

电磁炉那么大功率,内部也是直流控制的

网友:
主干线用交流,家里的电器内部一般用直流。

网友:
我家有3块12v50a胶棒电池,用太阳能板充电,家里临时铺了12v电路,照明基本12vLED,因为手里的12v逆变器功率小,故此只能65寸电视机和机顶盒和路由器用·,手机充电用的是12v车载慢充和快充,小功率用电器12v电瓶基本解决。

网友:
交流,直流  各有优缺点,看具体应用场所。

网友(2023-09-19):
推荐点60v直流电器。   目前我露营使用的有60v电陶炉    60v电压力锅  都非常好用,没有逆变器的损耗和噪音。  目前烧水和风扇还要给各种电子产品充电使用的是12v应急电源自己组装的一组。60v锂电是小牛电动车车的。在家就电动车用,出门提上车就是户外电源60v26a 非常方便

网友:
直流电会吸尘还会氧化

网友:
这电瓶我几年前在路边捡到一块一样的,现在偶尔还拿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