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等离子电视上的散热风扇

楼主(2022-08-13):
46寸的等离子,工作了不到2万小时,看了20多分钟后自动关机,红灯闪11下。查了下手册,散热风扇故障。

出问题的是红圈位置的风扇,上电后半死不活,转几秒停几秒,下面就是电源版的散热片,估计长期高温工作中暑了。

换上新的备件,电视正常了,那就把拆下来的风扇拆开看看吧。

传说中用的是液压轴承,转起来还挺顺的。 整个风扇没有一颗螺丝,用起子撬出风扇,风扇内嵌磁环。

主板和轴承装嵌在一起了,拆开漆包线应该可以分开,不过之前不知道就直接大力出奇迹了。

估计就上板子上某个原件不稳定了,不过板子已经撬坏,就不修了。

网友:
霍尔直接驱动线圈……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等离子电视机,只是现在很难买到,缺点也是耗电大,但画质比液晶的好!

网友:
经典的等离子电视,画质很好的电视机

网友:
我也拆烂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等离子电视机,只是现在很难买到,缺点也是耗电大,但画质比液晶的好! ...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动态功率

网友B:
都说等离子好 这个年代的液晶还比不上它?

网友:
我家的飞利浦9966,修过两次了,前年买了块缓冲板上去,没看半小时,炸了,至今还未折腾。我也认为等离子的画质比液晶好太多了。

网友:
松下等离子电视机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日本尼德尔的油封无刷,这个牌子擅长做5V-24Vr风扇,质量不错。

网友:
散热风扇拆坏好几个了,都是大力出奇迹的结果

网友:
耗电大,但画质比液晶的好!

网友:
电视剧还有风扇

网友:
当初等离子功耗不小,楼主nidec应该和AVC液压轴承差不多,很容易拆裂。超频三可拆洗系列还行,至少能无损取出扇叶。

网友:
等离子电视真的太好了,图像看起来色彩和清晰度真的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不累眼睛,我现在还用的等离子,我有发言权
我种点草你们继续ฏ๎๎๎๎๎๎๎๎๎ฏ๎ฏด้้้้้็็็็็้้้้้็็็็็้้้้้็็็้็็็ฏ๎็็็็็็oด้้้้้็็็็็้้้้้็็็็็้้้้้้้้็็็็็้้้้้็็็็็้้้้้้้้็็็็็้้้้้็็็็็้้้้้้้้็็测试头发长,见识短

网友C:
我有个日立等离子的,风扇有电磁干扰?从喇叭传出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等离子好 这个年代的液晶还比不上它?

OLED可以较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日立等离子的,风扇有电磁干扰?从喇叭传出噪音。。。。。。。。。。 ...

原来用的是37寸的日立等离子,个人觉得日立出来的色彩比松下好看。 一直在寻觅好的50寸日立等离子

网友:
现在很难看到等离子电视啦,属于昙花一现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