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大佬们,1EFL上什么主控比较好?

楼主(2022-08-13):
海鲜市场买了套板U,加80把卖家的坏的1T固态一起打包了,拆出4个1EFL,903测试架跑圈通过(2246en主控板缓存坏了,我没1g缓存,就拆颗粒了)然后坑爹的事来了,先试了下4贴ps3111,写入只有80m,读取300m,2贴读写都是230,有点慢。拆下来双贴了一个2242的2246en,跑圈虽然能过,速度也不错,但温度破百,C3不停涨。跑rdt时ecc30都过不了,颗粒是不是寿命快完了?我是新手,玩过的不多,美光英特尔的L85,L95的mlc我rdt时一般都ecc6~10能过,有2个L06B的设到5也能过,这个30都过不了是不是有点夸张,还是东芝15nm就这样?大佬们可以推荐一个合适的主控吗,至少温度不能太高,速度也不能像ps3111那样慢,没有就...is903?但我也用不上512g的没4k的u盘啊

网友:
东芝15nm cn产真的是渣得很,连sk都不如

网友:
80块钱买了~1T容量的颗粒?

网友:
有可能是被写费了的颗粒,所以才便宜卖?

网友A:
用什么IS903,3280它不香吗?
2246XT的温度比2246EN低。

网友:
东芝15nm C3确实容易涨,但是经过ECC后数据不出错其实就可以放心用
但是30bit RDT也不过确实是有问题,可能是快写废的颗粒我四颗9EFL 20bit会报一个错但是能PASS,24bit就不会有任何报错了
1EFL对供电要求挺高的,上U盘主控板要么会降速,要么就容易不稳定 上固态主控会更好

网友:
2246EN,满速跑圈,温度基本都在100度左右,我一般都加个风扇吹着跑圈。正常情况下使用40-50度。

网友B:
15nm的2D MLC,其实更适合上LDPC纠错的主控,比如PS3111,2258xt,2258H等。2258主控的固件可能不好找,3111是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上46en也没啥问题,虽然涨c3,但纠错是能纠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nm的2D MLC,其实更适合上LDPC纠错的主控,比如PS3111,2258xt,2258H等。2258主控的固件可能不好找,3111 ...

ok,已经上2246en用了,要是翻车了就开成模拟slc用(~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IS903,3280它不香吗?
2246XT的温度比2246EN低。

3280我没开出来,只能开一半容量,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