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进CC RADIO换喇叭!

楼主(2022-08-13):
原配喇叭网上介绍说是5寸的,但通过实际测量原配喇叭尺寸直径12厘米,喇叭对角尺寸13厘米,应该是4.5寸的,立即小黄鱼找喇叭,找到后就下单了!

网友A:
这种收音机,只要喇叭尺寸符合,就很容易搭配的,包括功率和阻抗,因为类似的肯定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收音机,只要喇叭尺寸符合,就很容易搭配的,包括功率和阻抗,因为类似的肯定有很多的。 ...

应该是功率、阻抗、尺寸三样,能符合以上条件的其实也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功率、阻抗、尺寸三样,能符合以上条件的其实也不好找!

这么大尺寸的,差不多外型的,阻抗一样的,功率都差不多了,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尺寸的,差不多外型的,阻抗一样的,功率都差不多了,不会太高的 ...

还有螺丝孔位要是不一致的话,也影响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