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卫生间贴瓷砖的工序请教

楼主(2022-08-13):
老房子,卫生间瓷砖鼓起、松动,想自己动手搞定。设想的步骤如下:
1、清洁旧墙后用喷水壶湿润整个墙体
2、上两到三次防水涂料
3、贴瓷砖
问题来了,某宝上的瓷砖胶管不管用?是单独使用瓷砖胶就行还是需要加入水泥、河砂?
另外,腻子膏的防水怎么样?

网友:
感觉水泥+沙+胶水就行了,建材店问一下会告诉你怎么配比的

网友:
如果是少数瓷砖空鼓,可以灌胶,不用重贴

网友:
空鼓可以灌胶,电商能买到,雨虹刚出了一款好像。瓷砖背胶线下买吧,比线上便宜的多。

网友A:
第一步赶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赶脚不对,

感觉水泥+沙+胶水就行了,建材店问一下会告诉你怎么配比的

网友:
腻子膏应该不防水,你看刮墙的防水不行哟

网友:
用纯水泥贴就可以了啊

网友:
1、外墙腻子能凑合防水,但是那玩意外边只能刷涂料,瓷砖就不要想了
2、非专业人士不建议自己贴瓷砖,那玩意不是你能搞得定的

自己动手搞的话,建议贴白底的塑料墙纸,这个省事多了

网友B:
1、旧墙面找平层是否有空鼓,找平层材料是否水泥砂浆,如果旧墙面找平层有空鼓、裂缝、或者是找平层用的是石灰砂浆,这些都必须铲掉,重新做找平层;
2、防水涂料用GS水泥基防水涂料,总厚度控制在1.5到2mm,一般三遍能达到;
3、防水涂料一定要注意和以前的防水层要接合好;
4、防水涂料涂刷高度:淋浴区不低于1.8m,非淋浴区不应低于30cm,建议不要刷太高,防水毕竟和瓷砖粘接层结合不是太好。
5、贴瓷砖建议去买专门的瓷砖胶,单组分的,直接加水搅拌就可以用,粘接层厚度控制在1cm以内。
6、腻子就不是防水用的

网友C:
自己局部补的话,用岩石胶补行了,上次我家里修补橱柜,见师傅用岩石胶补得心应手,也简单。一次不行就两次,也就是几块钱的岩石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局部补的话,用岩石胶补行了,上次我家里修补橱柜,见师傅用岩石胶补得心应手,也简单。一次不行就两次 ...

某宝一搜,岩石胶OK了,谢谢

网友:
砖浸水后糊上纯水泥浆贴上去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是个别瓷砖空鼓,用瓷砖胶粘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旧墙面找平层是否有空鼓,找平层材料是否水泥砂浆,如果旧墙面找平层有空鼓、裂缝、或者是找平层用的是 ...

好专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