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这么简单,有人试过给电动车做平衡充吗??

楼主(2022-08-13):
比一般的串联贵不了几个米,但是对电池好啊。。我就是这么想想,我也不会。。

网友A:
什么工作原理?

平衡充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作原理?

平衡充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两节电池,前后正负极,中间一个抽头,电压正好是一半。就是每个电池分别检测充电。

网友:
铅酸电池作用不大

网友B:
铅酸可以并充串用,自己改造一下

网友C:
好电池不用平衡,破电池平衡了也是白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不用平衡,破电池平衡了也是白搭

好电池也需要平衡充,前期一致性好,到后面电池的性质就有区别了。平衡充能这种情况尽量延长。

网友:
电动车容量太大了

网友:
上次的磷酸铁锂电池组考虑改成平衡充,想了快两年了,懒得动弹

网友:
电动车电池不是均衡保护板吗

网友:
文宇有平衡冲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电池也需要平衡充,前期一致性好,到后面电池的性质就有区别了。平衡充能这种情况尽量延长。 ...

除了电动汽车,正常厂家的小产品都没见过有平衡充的,还不是照样正常给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可以并充串用,自己改造一下

这样应该是大大延长电池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电动汽车,正常厂家的小产品都没见过有平衡充的,还不是照样正常给保修。 ...

可能两轮小电车厂商并不希望电池用的久一些。

网友:
主动均衡模块,某宝遍地都是卖的,记得买电容型主动均衡,整体均衡,电流大效率高发热低,电压均衡精度一般0.03v以内,而电感型主动均衡比较垃圾,发热高效率极低,而且最致命的是它的原理是相邻均衡,压差超过0.1v才启动,意味着电池最坏的结果就是处于3.2/3.3/3.4/3.5/3.6/3.7/3.8/3.9/4.0这种尴尬局面,

网友:
那得多少个充电器
充电器不是问题,关键是接头啊,连接线啊太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