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新键盘加个睡眠键,什么方案好一点

楼主(2022-08-13):
我的电脑24小时不关机,没睡眠键实在很麻烦,用快捷方式加快捷键的方式加过睡眠,但是偶尔不能用很麻烦。拆坏键盘的板子的话又不是所有键盘都带睡眠键。想用CH系列的芯片自己写一个又觉得只模拟一个按键有点浪费。还有啥办法吗?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设置一下不行?

网友A:
鼠标点关机--再点---休眠!完事!

网友B:
延时自动休眠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自动休眠不可以吗。

不太喜欢延迟,时间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点关机--再点---休眠!完事!

没那么简单,双机共享一块屏,随便休眠容易出现显示问题

网友C:
直接按机箱按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机箱按钮不行吗?

机箱远,放得高,平时只睡眠,不关机
话说你这用户名真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箱远,放得高,平时只睡眠,不关机
话说你这用户名真绝了

我目前用的破电脑,在换了温十之后,开机的状态下短按一下机箱开关,就会进入睡眠了,再按一下就恢复正常。
没换系统之前用温七,默认是开机下按了按钮就关机,后来为了防误触,就在电源方案中改成了按了按钮后“询问我要做什么”,温十这直接睡眠,大概也是在电源方案中默认是睡眠吧,具体我没进去看过。
所以如果改不了键盘,不妨从机箱开关那飞根线出来加个自复位的微动开关到显示器开关附近,粘到外壳上就行了,这样想让主机睡觉时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桌面电脑开关,接上后电脑设置为按电源按键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的破电脑,在换了温十之后,开机的状态下短按一下机箱开关,就会进入睡眠了,再按一下就恢复正常 ...

嗯,飞线倒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