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F104W开发入门及模拟串口程序

楼主(2022-08-13):
Saturday, 31. March 2018 09:42AM - beautifulzzzz
前言
最近找到一款51内核的SOP8封装的8脚单片机STC15F10x与大家分享!
1、基本介绍
下面是其一个典型应用——红外收发器实现:
是不是觉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呀,再看一下其架构图:

下面是其部分型号的外设列表和采购价格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下面几款都是不带串口、CCP、PCA、PWM、AD的!因此,如果你想要用串口,就需要采用模拟的方法实现了。不过,好在宏晶官网提供了DEMO。):

2、DEMO&烧写
STC15和之前烧写STC51单片机一样,需要用STC-ISP,通过USB转TTL(RX接芯片的P31,TX接芯片的P30),选择好芯片等信息,点击下载,之后上电...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工具:stc-isp-15xx-v6.86L,务必要下载完全版!!!
在该工具的后面的范例程序中可以找到各种DEMO的C语言和汇编双版本.
3、编程
STC-TOOL.pdf的第13章 编译器(汇编器)/ISP编程器(烧录)/仿真器说明中,介绍了用keil可以开发。由于STC15单片机型号较新,keil中目标单片机还没有,可以用Intel 80/87C58作为目标单片机。
此外,可以在STC官网下载打包好的驱动和DEMO: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版V1.0,2014-5-29
4、STC15F104W半双工串口DEMO/*************  功能说明    **************使用STC15系列的Timer2做的模拟串口. P3.0接收, P3.1发送, 半双工.假定测试芯片的工作频率为11059200HZ. 时钟为5.5296MHZ ~ 35MHZ. 波特率高,则时钟也要选高, 优先使用 22.1184MHZ, 11.0592MHZ.测试方法: 上位机发送数据, MCU收到数据后原样返回.串口固定设置: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波特率在范围如下.1200 ~ 115200 bps @ 33.1776MHZ 600 ~ 115200 bps @ 22.1184MHZ 600 ~  76800 bps @ 18.4320MHZ 300 ~  57600 bps @ 11.0592MHZ 150 ~  19200 bps @  5.5296MHZ******************************************/#include    <reg52.h>#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define UART3_Baudrate  9600UL    //定义波特率#define RX_Lenth        32          //接收长度#define UART3_BitTime   (MAIN_Fosc / UART3_Baudrate)typedef     unsigned char   u8;typedef     unsigned int    u16;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sfr IE2  = 0xAF;sfr AUXR = 0x8E;sfr INT_CLKO = 0x8F;sfr T2H  = 0xD6;sfr T2L  = 0xD7;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sfr P0M1 = 0x93;sfr P0M0 = 0x94;sfr P2M1 = 0x95;sfr P2M0 = 0x96;sfr P3M1 = 0xB1;sfr P3M0 = 0xB2;sfr P4M1 = 0xB3;sfr P4M0 = 0xB4;sfr P5M1 = 0xC9;sfr P5M0 = 0xCA;sfr P6M1 = 0xCB;sfr P6M0 = 0xCC;sfr P7M1 = 0xE1;sfr P7M0 = 0xE2;u8  Tx3_read;           //发送读指针u8  Rx3_write;          //接收写指针u8  idata   buf3[RX_Lenth]; //接收缓冲u16 RxTimeOut;bit B_RxOk;     //接收结束标志//===================== 模拟串口相关===========================sbit P_RX3 = P3^0;  //定义模拟串口接收IOsbit P_TX3 = P3^1;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IOu8  Tx3_DAT;        // 发送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u8  Rx3_DAT;        // 接收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u8  Tx3_BitCnt;     // 发送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u8  Rx3_BitCnt;     // 接收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u8  Rx3_BUF;        // 接收到的字节, 用户读取u8  Tx3_BUF;        // 要发送的字节, 用户写入bit Rx3_Ring;       // 正在接收标志, 低层程序使用, 用户程序不可见bit Tx3_Ting;       // 正在发送标志, 用户置1请求发送, 底层发送完成清0bit RX3_End;        // 接收到一个字节, 用户查询 并清0//=============================================================void    UART_Init(void);void main(void){        P0M0 = P0M1 = P1M0 = P1M1 = P2M0 = P2M1 = P3M0 = P3M1 = 0x00;        P4M0 = P4M1 = P5M0 = P5M1 = P6M0 = P6M1 = P7M0 = P7M1 = 0x00;    UART_Init();    //PCA初始化    EA = 1;        while (1){       //user\'s function        if (RX3_End){        // 检测是否收到一个字节            RX3_End = 0;    // 清除标志            buf3[Rx3_write] = Rx3_BUF;  // 写入缓冲            if(++Rx3_write >= RX_Lenth) Rx3_write = 0;  // 指向下一个位置,  溢出检测            RxTimeOut = 1000;   //装载超时时间        }        if(RxTimeOut != 0){      // 超时时间是否非0?            if(--RxTimeOut == 0){    // (超时时间  - 1) == 0?                B_RxOk = 1;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禁止INT4中断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AUXR |=  (1<<4);    //Timer2 开始运行            }        }                if(B_RxOk){      // 检测是否接收OK?            if (!Tx3_Ting){      // 检测是否发送空闲                if (Tx3_read != Rx3_write){  // 检测是否收到过字符                    Tx3_BUF = buf3[Tx3_read];   // 从缓冲读一个字符发送                    Tx3_Ting = 1;               // 设置发送标志                    if(++Tx3_read >= RX_Lenth)  Tx3_read = 0;   // 指向下一个位置,  溢出检测                }else{                    B_RxOk = 0;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允许INT4中断                }            }        }    }}// 描述: UART初始化程序.void UART_Init(void){    Tx3_read  = 0;    Rx3_write = 0;    Tx3_Ting  = 0;    Rx3_Ring  = 0;    RX3_End   = 0;    Tx3_BitCnt = 0;    RxTimeOut = 0;    B_RxOk = 0;    AUXR &=  ~(1<<4);       // Timer2 停止运行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 数据位    INT_CLKO |=  (1 << 6);  // 允许INT4中断    IE2  |=  (1<<2);        // 允许Timer2中断    AUXR |=  (1<<2);        // 1T}// 描述: Timer2中断处理程序.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12{    if(Rx3_Ring){        //已收到起始位            if (--Rx3_BitCnt == 0){      //接收完一帧数据            Rx3_Ring = 0;           //停止接收            Rx3_BUF = Rx3_DAT;      //存储数据到缓冲区            RX3_End = 1;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允许INT4中断        }else{            Rx3_DAT >>= 1;                  //把接收的单b数据 暂存到 RxShiftReg(接收缓冲)            if(P_RX3) Rx3_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if(Tx3_Ting){                    // 不发送, 退出        if(Tx3_BitCnt == 0){         //发送计数器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还没开始                    P_TX3 = 0;              //发送开始位            Tx3_DAT = Tx3_BUF;      //把缓冲的数据放到发送的buff            Tx3_BitCnt = 9;         //发送数据位数 (8数据位+1停止位)        }else{                        //发送计数器为非0 正在发送数据            if (--Tx3_BitCnt == 0){  //发送计数器减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结束                P_TX3 = 1;          //送停止位数据                Tx3_Ting = 0;       //发送停止            }else{                Tx3_DAT >>= 1;      //把最低位送到 CY(益处标志位)                P_TX3 = CY;         //发送一个bit数据            }        }    }}/********************* INT4中断函数 *************************/void Ext_INT4 (void) interrupt 16{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256;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256;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AUXR |=  (1<<4);    //Timer2 开始运行    Rx3_Ring = 1;       //标志已收到起始位    Rx3_BitCnt = 9;     //初始化接收的数据位数(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INT_CLKO &= ~(1 << 6);  //禁止INT4中断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网友:
梦回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