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m32 PB3 PB4 PA15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指南

楼主(2022-08-13):
stm32的PB3 PB4 PA15引脚可以在使用SWD仿真和烧录的情况下释放出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初始化代码如下:

[html]  view plain  copy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工程内PB3 PB15无法当做普通IO使用,最后发现解决办法为:

上面这段初始化代码放在所有IO初始化最后就好了。

通过现象调试找到问题原因:

当把PB3 PB4 PA15初始化好之后,如果再次调用GPIOA GPIOB接口的时钟代码的话,会使得PB3 PA15引脚变回JTAG的引脚

即初始化完之后不能再执行如下代码,否则PB3 PA15引脚会变回JTAG的引脚,而无法作为普通IO使用

[html]  view plain  copy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以上情况经过实际测试!

网友A:
用作gpio后, 就无法在线调试和写入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作gpio后, 就无法在线调试和写入代码

可以的,使用复位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使用复位脚就可以了。

设置boot引脚是可以写入程序, 关键是原先的GPIO功能就不能正常工作, GPIO外围电路可能影响 SWD, 在线调试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boot引脚是可以写入程序, 关键是原先的GPIO功能就不能正常工作, GPIO外围电路可能影响 SWD, 在线调试 ...

我见过的所有芯片的调试引脚的调试功能和GPIO不能同时同时有效。
就下载而言,不需要设置boot引脚,把复位选项设置为“under Reset”即可。最近用的国产ARM芯片,调试状态下,调试引脚调试功能优先级高于GPIO功能,好像ST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所有芯片的调试引脚的调试功能和GPIO不能同时同时有效。
就下载而言,不需要设置boot引脚,把复 ...

SWD的2个脚(SWIO,SWCLK)有上下拉的要求,具体上拉还是下拉忘记了,如果GPIO的外围电路不是遵循要求,可能会影响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