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真空胎气嘴结构

楼主(2022-08-13):
真空胎气嘴结构

网友A:
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叫真空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叫真空胎。

【真空轮胎】是绝对错误的命名。真空的物理学定义为空间内低于一个大气压的气体状态,或理解为无限接近没有空气中的各类分子;这是一种空间的概念,目前只有外太空是接近真空的水平。

然而轮胎内部不可见的支撑物是「压缩空气」,准确的定义应当为“高压”或“低压轮胎”;而所谓的真空其实是相当于有内胎的轮胎的定义,里面啥都有没有看起来空空如也,于是不知道哪位大神就把它叫做真空了。那么没有内胎如何束缚空气呢?

01
结构&强度
「外胎+内胎」的轮胎已经淘汰了,原因为内胎负责束缚压缩空气并起到支撑作用,外胎只是负责保护内胎并起到耐磨的作用。

这种结构其实只适合轮毂比较特殊的阶段,比如早期的汽车、摩托车与自行车,使用的轮毂多为辐条结构;与轮胎内胎接触的轮圈有非常多的孔,这些孔肯定是会漏气的。所以轮胎不得不设计成完全气密的结构,只留出充气嘴作为补充使用;但如果轮圈不再漏气,轮毂不再用辐条作为支撑与缓冲,内胎还有什么意义呢?

「钢制&铝合金轮毂」淘汰了这种老式的轮胎,辐条采用钢材或铝合金,与轮圈以一体冲压的方式形成整体。轮圈与轮胎的接触面是密度非常高的金属材料,对于“气密”而言是非常轻松就能实现的。

那么在光滑的轮圈内部压上一条薄薄的内胎,在外部再裹上一条外胎,为什么不直接把外胎设计成具备气密效果,或者说把内胎剥开黏贴在外胎内部,效果难道不是一样的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所以“真空·充气轮胎”应运而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空轮胎】是绝对错误的命名。真空的物理学定义为空间内低于一个大气压的气体状态,或理解为无限接近没 ...

现在的轮胎又叫真空胎,意思就是没有内胎。轮胎的外胎的边缘是光滑的气密层,安装在轮毂上充气后,依靠气压把轮胎紧紧压在轮毂上,因为轮胎是橡胶材质的,所以有一定的弹性,也不会漏气。

至于说为什么轮胎不用内胎,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不用内胎会更加的安全。汽车在高速行驶时,如果有内胎,内外胎之间必然会有摩擦产生,内胎因为质地软,很容易损坏,从而引起爆胎。内外胎摩擦产生的热量以及轮胎与地面间摩擦的热量,也会传到内胎上,又因为内胎的散热不好,所以很容易损坏。

真空胎的优点就是:无内胎,气密性较好,能保证长期不漏气,轮胎工作温度较低,使用寿命长,结构简单,质量轻,有利于汽车的高速行驶;由于轮胎气密层是将一层内膜紧粘在轮胎内壁上,在高速行驶中不易聚热,当轮胎穿孔时,压力不会急剧下降,扎钉不会漏气那么快,有些甚至不漏气,而真空胎还分有防爆胎(漏气或爆胎之后还可以以80公里每小时跑50公里左右);不存在因内、外胎之间摩擦和卡住而引起的损坏。

扎钉后不容易爆胎。真空胎的爆胎,一般都是轮胎侧面损坏引起的,行驶中侧面碰到石头等坚硬物,或侧面曾经受力,引起帘线断裂,高速行驶颠簸后引起爆胎。而若是有内胎,那么无论侧面还是正面受力,都能引起爆胎,平时一个普通的扎钉,都能够引起爆胎。而真空胎,扎钉了之后,只要是不拔出来,那坚持行驶一天两天,气压还是不会少太多。

无内胎轮胎俗称原子胎或真空胎,真空轮胎即无内胎的充气轮胎,又称“低压胎”“充气胎”。真空轮胎近年来在自行车、摩托车、轿车、客车、货车上的使用日益广泛。真空轮胎有较高的弹性和耐磨性,并有良好的附着力和散热性能。特别是全钢子午线真空轮,由于经济耐用,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全国轮胎协会,向物流运输行业推广。

用轮胎内壁和胎圈的气密层保证轮胎与轮辋间良好的气密性,外胎兼起内胎的作用。外胎的边缘是光滑的气密层,安装在轮毂上,充气之后,依靠气的压力把轮胎紧紧的压在了轮毂上,轮胎内未配装内胎而此轮胎本身就有内胎构造,因为无内胎轮胎内部带有气密层。气密层采用了合成橡胶,可以密闭轮胎内部的压缩空气(相当于内胎的功能)。气压越高,压的越紧,气密性越好。

“无内胎轮胎”通过巧妙的设计,利用轮胎内壁和胎圈的气密层,保证轮胎与轮辋间良好的气密性,从而只需一个外胎就同时具备了内胎外胎的功能。

无内胎轮胎的优势。有时,通过巧妙的设计,少了某样东西,效果反而会更好,无内胎轮胎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更省油。无内胎比有内胎更省油,更舒适。无内胎轮胎,特别是子午线轮胎,胎冠角为零,附着力强,稳定性好,同时能更好减震和提高车速。更安全无内胎比有内胎更安全。无内胎轮胎表面是一层橡胶,对破口有自封能力,一旦轮胎被扎破,不会瞬间瘪下去,压到钉子之类的尖锐物,能坚持跑较长的距离。

更耐磨耐用真空轮胎轮圈比普通轮圈直径大,散热会更快,能更好的快速降低胎温,从而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无内胎,由于气密性较好,能长期不漏气,结构简单,质量轻,更适合汽车的高速行驶。不过,相比有内胎的轮胎,无内胎轮胎承载能力没前者强,因而部分货车、农用车有拉重货需求,还是会选择有内胎的轮胎。大家可以通过看轮胎上是否“Tubeless”或“TL”标记来区分,有的话,就是无内胎轮胎。

早在2000年国内合资轮胎企业就在生产无内胎型轮胎,大众系列和夏立包括一些小面包车都在用,进口车全是无内胎型轮胎,依维柯车中大型轮胎都是无内胎型,大型工程车沃尔沃在04年进口到中国也是无内胎型轮胎,只是缺乏补胎和换胎技术,发展至今更是层出不穷的型号,包括公交车,大客车也在用。

任何一辆车,出厂时所配备的轮胎都是经过反复检测后选择的最佳规格,其实轮胎的好坏从价格上就可以区分,但是从经济实用上考虑,还是需要我们了解各类轮胎的特性,然后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B:
此真空不是彼真空,不是连空气都没有,而是没内胎,真的是空空的。

网友:
一直觉得真空胎神奇 这都能不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真空不是彼真空,不是连空气都没有,而是没内胎,真的是空空的。

就是,和真空上阵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叫真空胎。

指的是没有内胎,不是压力是真空
相似用法:女人打真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没有内胎,不是压力是真空
相似用法:女人打真空

谢谢了,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