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鲁班3D打印机调平,打印出来底子总是翘起来,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22-08-13):
感觉自己总是调的不好,买的小鲁班的3D打印机,打印出来底子总是翘起来,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喷嘴再压低一点。热床开50摄氏度,开打前涂PVP胶水

网友:
静待高手出现,,,

网友:
1、先要把机器放在稳固的地方
2、机器本身的工作平面要尽量调平
3、检查热床平台弹簧螺丝
4、先进行5点塞纸调平
5、如果有自动调平的话,再进行自动调平并保存
6、再进行塞纸调平检查
7、打印全平面测试模型,如果粘不住,降低Z轴-0.025高度,
一般用PEI的话比较靠谱,当然如果用光面玻璃就需要买一支粘胶喷剂了。
至于贴胶带纸,涂固体胶等也可以一用,但最好是作为打ABS,PETG的时候再用

调平是一切的关键!

网友:
是不是冷却风扇开的大了,这方面我也一直有困惑

网友:
楼主最好贴个图,否则没法对症下药。

网友:
我直接在光面玻璃上打印,开热床60度,不会翘

网友:
涂胶的话不用开热床,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