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顶级便携式收音机ICF-SW07拆解(貌似全网首拆)

楼主(2022-08-13):
40楼、41楼坛友发了这部收音机的介绍。
特征:世界时钟功能找出时间在 任何地方通过选择城市名称来了解世界。FM 覆盖全球立体声/SW/MW/LW 接收简单而精确的调谐石英控制锁相环(相位)锁环)合成器系统。调频: 76–108 兆赫,SW: 1621–29999 kHz,WM:530–1620 kHz,LW: 150–529 ,千赫请参阅随附的“波浪”手册“了解更多信息。SW 站呼叫调优收听主要短波只需按车站按钮。收音机自动选择您时间使用的频率区域从 ROM 数据和扫描它们。? 内存调整记忆和扫描多达100个您选择的频率。? 其他四种调优方法满足您的需求– 直接调谐:调谐输入频率数字径直。– 手动调谐:调谐方式手动更改频率一步一步。– 扫描调整:扫描自动通过表带并停在接待处。– 预设调谐:调谐方式调用预设广播站用单压机按钮。? 标签编辑标签预设频率、时间区域等,带有站名,城市名称等,或任何组合多达 6 个字母数字字母。? 内置定时器操作在 以下位置自动打开无线电任何预设时间到您的一个站选择。预设两个人待机时间和频率在备用内存 a 和 b 下。睡眠定时器设置睡眠定时器并入睡到收音机。计时器关闭收音机自动后约60分钟。立体声调频接收使用随附的立体声音响耳机享受立体声调频。

上面资料来源于网络,下面正式开始

正面,像个啥?

背面,有型号等信息标注

左侧:从左到右电源接口、外接天线增益调节旋钮、增益开关、外接天线插入口

翻盖设计,有的说像座机、有的说像计算器。。。。。。按键比较多,就不一一说明了,下面那排圆形按键是快捷键,可直接调出存储卡(后面有图)内部事先存好的短波电台,这个在当年可是很高级的功能,存有大量敌台,据说还定期更新,现在基本就是摆设了

右侧:从左到右》音量旋钮》音色切换开关(FM立体声)》LINE OUT》耳机接口

这就是上面说的存储卡,拆卸很方便

这是存储卡内部,有人可以用常用的93*系列存储芯片代替,不知道能否增加收音机存台数量

不锈钢拉杆天线,做工很棒

拆开后盖,天线根部已经加固处理,很多带拉杆天线的通病

上面磁棒天线,小而短,中波接收中规中矩,贴片阻容元件很是密集

DTS芯片,该芯片很多数调收音机在使用,本身就带LCD屏驱动,在很多高端机上就阉割了该功能,只当锁相环功能使用

中频滤波器等

键盘面板,看看小日本,太TM精了,不像有些国产机,按键很容易掉一地

小喇叭,只有0.3W,小口径没啥音质可言,听个响,听语言类节目凑合,带上耳机会有不小的惊喜

按键板,注意了!拆这块板子时有颗螺钉在胶带下面,别直接干,当心干翻了

板子背面没啥元件,左上复位键,中间排查(这个排插在插排线时一定要小心,力大了会把排插座一起干下来那是很有可能的),右边就是与外部存储卡接通的弹性触点

主板正面,感觉没我之前拆的SW100(索尼高档翻盖收音机拆解(SONY ICF-SW100)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好看

很强大的收音机芯片,AM、FM接收在这里处理,还带同步检波。。。。。。上面的晶振都是穿了盔甲的,给人就是踏实的感觉

密集的可调电容,动一动就麻烦了

应该是开关选择芯片

电源芯片,旁边那颗电容好大,叫什么电容来着?涤纶、聚苯、瓷片。。。。。。

这是哪里

这又是那里?调谐电压升压电路吗

这个应该是背光驱动电路

这是。。。。。。

3335 FM立体声解码芯片、CXA1622音量调节,耳放喇叭驱动芯片;上面是法拉电容(记忆电池),换电池时就靠这颗超级电容来维持电量

脆弱的排线

屏幕转轴

屏幕被保护在里面,很有安全感

屏幕背面,很简洁,板子背面是啥样子的呢,我就不拆了,怕把屏幕搞废了,我就上点资料图将就着看看吧

SONY ICF-SW07维修手册:https://www.mydigit.cn/doc-view-6692.html

真复杂,好了 ,拆解到此为止,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
  匠心  不是嘴说说  ……

网友:
妥妥的高级货

网友:
专业级玩家,头头是道

网友:
收音机做的很复杂啊

网友:
造一样东西就把它搞到极致。

网友:
好东西  有收藏价值  就是现在很少听收音机了  都在刷手机

网友:
功能强大,体积小巧,很赞

网友:
感觉比现在的山寨笔记本做的都好

网友:
计算器中信号最好,收音机中计算能力最强

网友:
当年小日电子半导体技术世界一流精密机械也同样所以能做出精湛

网友:
看电池盖   细节很到位

网友:
这收音机也太强了吧~~

网友:
1999年上市,索尼大法好。

网友:
成色、做工都非常 棒,很有艺术感

网友:
真厉害,看看同时代的国产的

网友:
小鬼子硬件不错,软件方面嘛感觉一般,用过松下的伺服和高创的伺服,松下的界面呀,那叫一个素,高创的漂亮很多。

网友:
当年的高档货纯属买不起系列,只能在商店里看看

现在也是过往烟云啦,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