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杂牌858D热风枪拆改T12二合一

楼主(2022-08-13):
年初在咸鱼上70包邮的价格收了一个几乎全新的安某信858D热风枪,拆焊个贴片啥的业余玩玩完全没问题。但还是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前后面板劣质塑料,手感观感都不佳,手柄线材一般般,插头塑料的,风量调节电位器没用密封电位器,易老化,重点是我的工作台面很窄,每次玩起来桌面很多东西就放不下,所以顺便想把这个热风枪改造一下,和T12合体,节省一点桌面空间。

改造材料准备中.......过程中其它一些辅料就不一一展示了。

一:前期工作,先做前面板的布局规划,整体分上(热风枪)中(T12)下(手柄插头),然后再电脑上画出面板的电路板和连接风枪主板的中转板。

二:制作电路板
激光打印机普通白色打印纸将电路图打印出来后涂抹医用凡士林,增强透光性。医用凡士林不含色素杂质,而且操作后拿卫生纸一擦就干净了,不像其它植物油还有油污残留。涂抹好凡士林的电路图放置一两小时,使侵润更深入,效果不比硫酸纸差。更方便的是,曝光的时候可以更好的附着粘贴在电路板上,不用找玻片按压固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给覆铜板做清洁和涂抹感光蓝油,我的感光油墨已经库存了五六年,只要密封避光,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等烘干之后即可将电路图纸与覆铜板合体曝光。
自制12W波长395LED灯距离20cm曝光1分30秒,阻焊绿油曝光是4分30秒。这个根据不同的打印纸和紫外光源而不同,可能需要多次尝试调整。(吐血提示:一定要用纯白纸,越白代表纸浆漂洗的干净,紫外线透过率越高,偏黄的纸张可能会导致曝光失败

曝光和制作过程略过,只说一点:打印纸正面对着覆铜板粘好,然后用卫生纸揉成一团按在打印纸上轻轻向周围刮擦,目的是赶出打印纸和覆铜板中间的多余的凡士林和气泡,让曝光更充分更均匀。曝光完毕后拿卫生纸擦一下覆铜板,就可以丢到显影剂里去显影。

接下来就是打孔,焊接,拆除原来热风枪电路板上的数码管,风量电位器,温度开关,然后把新制作的转接板焊接在热风枪电路板上相应的位置,没啥技术含量。下面是焊接好之后的新面板和转接板。

三:电路板部分结束,开始切割铝合金板,制作新的前后挡板,因为铝合金直接喷漆过一段时间就会脱落,所以要先刮腻子,我手上没有,就临时用铸工胶代替,干透之后打磨平整。

四:开始安装并接线

T12的电源没有和热风枪共用,单独用了一个笔记本电影改造的24V供电,并固定在后挡板上,不占空间,铝合金后挡板也可以辅助散热。

五,最后一步是给增加的T12做一个手柄架。材料是做前后挡板剩下的边角料再加一段铝合金窗帘轨。

至此全部完工,挡板上的刻度还有标识啥的没有做,等啥时候借到激光刻印机再搞它。
试机OK,全部功能正常。

风枪温度显示太亮,晃眼睛,等我下次盘它。

谢谢各位坛友参观。

网友:
折腾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厉害了,不过为啥不考虑立创的免费打板呢?

网友:
你这工程也太大了,简单组合一下就好。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提供面板图纸,给你切割个亚克力或者是铝板啥的。、既然弄完了,提供点意见建议那就是直接把屏幕贴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面板图纸,给你切割个亚克力或者是铝板啥的。、既然弄完了,提供点意见建议那就是直接把屏幕贴膜就好了 ...

谢谢啦,以后若有需要会联系您。数码管位置已经安装的有防尘贴,剪了一块白色手机贴膜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不过为啥不考虑立创的免费打板呢?

自己折腾感觉比别人代劳更好玩。

网友:
感觉和成品的样子没有区别,手艺棒棒

网友:
这PCB搞得漂亮……

网友:
数码屏前价格滤光片

网友:
这手艺真不错,改造的挺漂亮

网友:
楼主厉害,硬是把QQ改造成奔驰了。

网友:
好贴,工程量大

网友:
这下楼主心头爽了,舒服了

网友:
数码管太亮直接贴耐高温茶色胶带就行了

网友:
牛B卡拉士,弄的比成品还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