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是不是可以体验win0了?

楼主(2022-08-13):
我这个人不赶新潮,只追求稳定。对最新的软件操作系统从来不感兴趣,一般都是等到下一代出来才开始考虑更新。win11出来了,那说明我的win7貌似可以考虑升级成win10了,现在的win10应该没有什么bug了吧,兼容性也应该不错了吧?有用过的高手说说呗,谢谢了

网友:
内存不大,硬盘还是HDD的话,我觉得还是用WIN7。

网友:
看配置,最低也要四代intel 8G DDR3+SATA3固态

网友:
用win10已经五六年了   win11还没用过
win10不错的

网友:
11都好久了,才想起10

网友:
用习惯了还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小内存机械盘不建议上win10

网友:
处理器10年内的(否则可能不支持SATA3),内存8G,固态硬盘,再考虑win10。

处理器就算不是当代的旗舰,最好I5起步,不带睿频,用win10也会慢一拍。

我从测试版就开始用win10,给别人也装过很多win10,得出的一些经验。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看来我的老古董笔记本I3 2代+4G内存和win10无缘了。。。

网友:
我还在用WIN7,反正WIN10,WIN11,WIN12,WIN13,WIN14,WIN15,WIN16是不会再用了,因为按照5年升级一次系统,要几十年的时间,也许几年后国人造出自己的系统,大家都用国产的了,支持国产,谁还用这些系统啊。

网友:
WIN7能用的系统配置,安装WIN10是没有问题的,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看来我的老古董笔记本I3 2代+4G内存和win10无缘了。。。

不算古董,我还在用H61+G1610+4G+320G HDD做主力呢!win7精简版,办公和普通上网,感觉还行。

网友:
WIN10该暴露的问题都解决了·!
已经成熟了,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看来我的老古董笔记本I3 2代+4G内存和win10无缘了。。。

加根内存就可以用WIN10了,WIN10感觉对蓝牙支持很好。我的G41就在用WIN10

网友:
775装的WIN10已用了,丝般顺滑

网友:
我喜欢用新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硬件驱动不用单独安装了,Windows 8当年买的99元正版,用起来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糟糕,习惯就好了。因为当年Win7、Win8升级为Win10可以洗白为正版,也马上升级了。Win11单位用了,有优点也有缺点,主要是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看来我的老古董笔记本I3 2代+4G内存和win10无缘了。。。

二代i3?那就用win8.1丝般顺滑,可以去隔壁无忧论坛看看,老机器用着太顺滑顺滑的比xp都流畅

网友:
能够使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看来我的老古董笔记本I3 2代+4G内存和win10无缘了。。。

我有二台二代笔电,
都装了win10和win11双系统,
你也可以装看看,
流畅度还可以的,
一定要用固态硬盘才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