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最大最小档扭矩实测

楼主(2022-08-13):
在网上查了很久go2的扭矩实测数值,一直没有查到。正好有机会借到扭矩测试仪来实测一下,填补这一空白。
最小扭矩3.6Kgf.cm(0.36N.m左右),最大扭矩31Kgf.cm(3.1N.m左右),和宣传数值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网友A:
不测下WX242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测下WX242的嘛

我手里只有go2,而且242有坛友测过了

网友B:
好想看拆开的扭矩仪。

网友:
  杂牌  拧坏了多少东西  ……

网友C:
那怎么测试扭矩测试仪准不准呢?

网友D:
能不能测一下wu130之类12v手电钻的最低档扭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看拆开的扭矩仪。

我也想看啊

网友E:
好专业,扭矩大了会怎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专业,扭矩大了会怎么有

螺丝拧坏,特别是拧精细电子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测试扭矩测试仪准不准呢?

测量肯定存在误差,但HIOS的扭矩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测一下wu130之类12v手电钻的最低档扭力啊?

好的,有机会会测一下

网友:
设备挺高端

网友:
go2家用足够了

网友F:
Go2最大扭矩31Kgf.cm(3.1N.m左右)能装家具之类的吗?

网友:
有机会测测 德伟701

网友A:
引用 网友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56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991-1-1.html
https:/ ...

昨天刚改了弹簧,保留2个原装的,换上4个0.5*3*8的不锈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2最大扭矩31Kgf.cm(3.1N.m左右)能装家具之类的吗?

Go2的最大档有时会有握不住在手里打滑的情况,我一般用它还是低档比较多。家具类12v锂电钻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改了弹簧,保留2个原装的,换上4个0.5*3*8的不锈钢弹簧

go2我也想过全部更换力小一点的弹簧,但还没有好的弹簧选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