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不知名USB接口声卡拆解

楼主(2022-08-13):
不知品牌,垃圾货色

楼主:
插话筒试了一下,居然没反应

网友A:
这种简单的USB声卡,品牌的也只要3/40块钱

网友:
果然。。。。。。。。辣鸡成色了

网友B:
靠一片牛屎能发出天籁的声音,做梦吧!

网友:
以为简单的用一片CM108就行,没想到是一颗挺圆的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一片牛屎能发出天籁的声音,做梦吧!

这种就是原机声卡坏,听个响的

网友:
果然是黑胶IC

网友:
我以前电脑声卡坏了,好像7.9买了个类似的,里面也是牛屎一坨。

网友:
牛屎很圆啊。

网友:
我应该也有个同款再吃灰,音质奇差~

网友:
USB接头可以留下,改OTG外供电。

网友:
以为起码有个硬封ic结果就一牛屎

网友:
牛屎芯片,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我捡了个U盘那样的,还带4个按键,前进后退和麦克风、扬声器静音,音质不如笔记自带的声卡,不过底噪确实很干净,输出推耳机声音开一半都大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USB声卡,品牌的也只要3/40块钱

不用,乐视的转接头5块一条,功能类似,接口外形不同而已

网友:
能听声音就比没有强

网友:
牛B卡了屎,最简USB声卡!

网友:
便宜货 就别报太大希望 里面能用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