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利洋LED车灯DC12-85V版号JX-7799

楼主(2022-08-13):
拆一个不亮的LED车灯 装车六十大洋  总体看外观还行  散热厚厚的 拆去前灯罩塑料  从侧面看密封胶打的不好 还以为进水腐蚀坏了 撬开反光碗里面都是胶 倒是没进水 做工工工整整灯板铝合金板压在外壳散热 咱也看不出来多大灯珠 芯片倒是不小 难道3W的灯珠吗  经过测量两个好的 两个坏的 查找驱动芯片资料 没有具体参数 也不会算电流多少 如果是高亮的3W灯珠 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A:
我总觉得打那么多胶不利于散热。

网友B:
车灯专用垂直灯珠,有1w和3w,也可以用普通仿流明代替

网友:
亮度怎么样

网友:
对面车啥情况?

网友:
有点像cree手电筒目字芯片,可惜是仿流明封装。

网友C:
3个LED串联,最好全部换成同一批次的

网友D:
查了下AP2912芯片降压恒流  我还以为直接串联几个灯珠接12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下AP2912芯片降压恒流  我还以为直接串联几个灯珠接12v呢

两并两串可以9V就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LED串联,最好全部换成同一批次的

两并两串 四个灯珠一般都是这个配置  9V就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灯专用垂直灯珠,有1w和3w,也可以用普通仿流明代替

3W可能性大 这种封装功率不会太大 找时间换个试试 就是驱动电流不知道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打那么多胶不利于散热。

灯珠散热直接挨着铝外壳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