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 Y-1031 USB2.0硬盘盒(易驱线)拆机,无意中发现10年前的一个大坑

楼主(2022-08-13):
手里的一个优越者硬盘盒(官方是这么叫的,实际算易驱线吧),USB2.0的接口,官方文档说,最大可以支持4TB的硬盘

支持SATA硬盘/光驱

支持44Pin笔记本IDE硬盘

支持40Pin台式机IDE硬盘/光驱

12V的5525电源输入接口、Mini USB数据传输接口、大4P电源输出接口(给台式机IDE硬盘供电用)

盒子中间有个备份键,如果在主机上安装好了优越者提供的专用备份软件并制订好了规则,到时候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自动进行文件备份操作。

12V电源需要2A的,电流小了带不动设备。
这个硬盘盒可以同时连接SATA、44Pin IDE和40Pin IDE三个设备,而且这三个设备可以同时读写,拿U盘打比方的话,就是同时支持3个Lun

把四个螺丝拆掉就能拆开

主板正面,2012年的产品,板号4.1

主控是智微的20337,专用的USB2.0的SATA/IDE桥接芯片

JM20337摘要

这边有一颗FP6115的同步整流降压芯片,提供5V输出;还有一颗3.3V的1117,给SATA提供所需的3.3V电压;硬盘所需的12V直接从外接的12V电源取电

FP6115摘要

板子背面没什么东西

接40Pin台式机IDE硬盘的时候,需要有条大4P双母头的电源线,自己从一条大4P一分二的线上剪了两个母头,自己做了一条

无意中发现线居然是铁的(铁镀铜),无良奸商啊

就是这种一分二的线,大概10年前从淘宝买的,买了好多条。买回来之后也没细研究,现在回想起来,之前有电脑用这个线,偶尔会出现硬盘供电不足的情况(开机时硬盘反复启停),幸亏硬盘没坏,此处送给无良奸商一万个羊驼

硬盘盒虽然是USB2.0的,但传输的速度很快,可以达到40MB/s;一开始以为是主机缓存的作用导致速度这么快,后来实机测试多个GB级的大文件传输后,确定它确实可以达到40MB/s的传输速度,不错不错
因为大4P的电源线是铁的,所以心里不怎么舒服,等有时间自己用硅胶线和新端子重新做一个,然后就舒服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那会儿很多这玩意儿就是这种线,见的少啦

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楼主:
老刀来一条吧。。。。。。

网友A:
真的么ฏ๎๎๎๎๎๎๎๎๎ฏ๎ฏด้้้้้็็็็็้้้้้็็็็็้้้้้็็็้็็็ฏ๎็็็็็็oด้้้้้็็็็็้้้้้็็็็็้้้้้้้้็็็็็้้้้้็็็็็้้้้้้้้็็็็็้้้้้็็็็็้้้้้้้้็็这是个有生命的帖子

网友B:
连线都是铁丝儿的啊

网友A:
大家别管我,你们忙你们的,我是来给草施肥的ฏ๎๎๎๎๎๎๎๎๎ฏ๎ฏด้้้้้็็็็็้้้้้็็็็็้้้้้็็็้็็็ฏ๎็็็็็็oด้้้้้็็็็็้้้้้็็็็็้้้้้้้้็็็็็้้้้้็็็็็้้้้้้้้็็็็็้้้้้็็็็็้้้้้้้้็็ฏ๎๎๎๎๎๎๎๎๎ฏ๎ฏด้้้้้็็็็็้้้้้็็็็็้้้้้็็็้็็็ฏ๎็็็็็็oด้้้้้็็็็็้้้้้็็็็็้้้้้้้้็็็็็้้้้้็็็็็้้้้้้้้็็็็็้้้้้็็็็็้้้้้้้้็็测试头发长见识短

网友C:
这么短的线铜的铁的不碍事吧

网友:
我丢的求归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家别管我,你们忙你们的,我是来给草施肥的ฏ๎๎๎๎๎๎๎๎๎ฏ๎ฏด้้้้้็็็็็้้้้้ ...

你搞的这个有点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搞的这个有点意思呢

ฏ๎๎๎๎๎๎๎๎๎ฏ๎ฏด้้้้้็็็็็้้้้้็็็็็้้้้้็็็้็็็ฏ๎็็็็็็oด้้้้้็็็็็้้้้้็็็็็้้้้้้้้็็็็็้้้้้็็็็็้้้้้้้้็็็็็้้้้้็็็็็้้้้้้้้็็ฏ๎๎๎๎๎๎๎๎๎ฏ๎ฏด้้้้้็็็็็้้้้้็็็็็้้้้้็็็้็็็ฏ๎็็็็็็o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么ฏ๎๎๎๎๎๎๎๎๎ฏ๎ฏด้้้้้็็็็็้้้้้็็็็็้้้้้็็็้็็็ฏ ...

有人捣乱啊,拖出去弹100个脑瓜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都是铁丝儿的啊

无意中发现是铁线,无良奸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短的线铜的铁的不碍事吧

膈应铁线,会生锈的,高低得换成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线都是铁丝儿的啊

老铁  666 啊

楼主:
嗯,啊,哦,今天天气挺好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ฏ๎๎๎๎๎๎๎๎๎ฏ๎ฏด้้้้้็็็็็้้้้้็็็็็้้้้้็็็้็็็ฏ๎็ ...

我是不是应该点右下角的举报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丝坑啊。。。。。。。。

买的时候也没仔细看,谁想到是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点右下角的举报按钮?

ฏ๎๎๎๎๎๎๎๎๎ฏ๎ฏด้้้้้็็็็็้้้้้็็็็็้้้้้็็็้็็็ฏ๎็็็็็็oด้้้้้็็็็็้้้้้็็็็็้้้้้้้้็็็็็้้้้้็็็็็้้้้้้้้็็็็็้้้้้็็็็็้้้้้้้้็็ฏ๎๎๎๎๎๎๎๎๎ฏ๎ฏด้้้้้็็็็็้้้้้็็็็็้้้้้็็็้็็็ฏ๎็็็็็็oด้้้้้็็็็็้้้้้็็็็็้้้้้้้้็็็็็้้้้้็็็็็้้้้้้้้็็็็็้้้้้็็็็็้้้้้้้้็็谁忍心会对一个种草之人下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