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低1度,耗电多一半”?????

楼主(2022-08-13):
“空调低1度,耗电多一半”?怎么使用空调更省电?快来看看播报文章

炎炎夏日,我们家里收费率最高的电器肯定就是空调了。
在这样的高温环境当中,最幸福的事情无外乎就是坐在空调房里面吃着水果看着电视。

在酷暑季节空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但在交电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的。
空调属于耗电量比较大的一种家用电器,而在现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我们每天使用空调的频率又很高,所以家里的电费肯定会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那么炎炎夏日,我们应该怎样合理有效地使用空调呢?怎样做才能够减少空调的耗电量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空调低1度,耗电多一半?
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是内外温差过大的话,那么空调想要运行的话,我们所设定的温度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电量。

根据研究,在夏季适用空调的情况下,我们将空调温度每调低1℃,空调就会增加7%~10%的用电负荷。
这样计算下来,“空调每调低一度耗电就会多一半,每调低两度耗电就会翻一番”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

就拿1.5匹的空调为例,如果我们每天保持26℃温度让空调运行8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8个小时所消耗的电量应该是在4块钱左右(按照每度电0.6元计算。),这样一个月下来大概就会消耗120元的电费。

但如果我们把空调调到28℃的话,那么每天8个小时消耗的电量大概是在3.6元左右,一个月就是在110元左右,这样对比下来,每个月就能够省10块钱。

而在夏季我们打开空调的时间其实要远远超过8个小时,夏季空调运行的时间也很长,这样算下来,如果将空调设置到28℃的话,那么一个夏天算下来就要比空调调到26℃,剩下100来块钱。

怎样使用空调更省电?
刚打开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将空调的温度设定的低一些,让空调保持一个高冷的运行状态,这样可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
等室内温度感觉比较舒适之后,我们就可以适当地调高空调运行的温度,这样就能够减少一些耗电量。

此外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将空调的吹风口对着屋顶。
冷空气都是会向下走的,所以我们在冷空调的时候,将空调调到对着屋顶吹的角度,能够让冷空气从上而下地达到一个循环,可以让室内的温度快速降低。

而且这样做也可以避免冷风直接对着我们的身体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冒和空调病的发生,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空调可以和风扇一起搭配使用。
我们在打开空调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选择打开家里的风扇,风扇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加速空调吹出来的冷空气循环,让室内冷空气分布的更加均匀一些,从而达到一个快速降低温度的效果。

而大多数的变频空调在室内温度降低之后就会自动调节运行的频率,消耗的电量会更少一些,这样就能够达到省电的目的。

晚上使用空调的睡眠模式。
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打开空调的睡眠模式,在睡眠模式下,空调每运行1~2个小时就会自动调高运行温度。

这样做不仅可以适当地降低空调的耗电量,而且能够保证室内温度的舒适,即使是在睡觉的情况下,那也能够保持在一个让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状态下,会更加的健康一些。

使用空调时尽量不要开开停停。
很多朋友担心空调耗电量太大,所以在使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先将空调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关闭空调,等觉得室内温度升高之后又重新打开空调。
这样做看似空调运行的时间比较多,但并不会减少空调的耗电量。

空调在刚启动的一瞬间所消耗的电量是最大的,而且空调在开开停停的过程当中,室内温度也在不断地变化,空调小要运行到我们所设定的温度,就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样做反而可能会增加空调的耗电量。
空调在开开停停的过程当中,室内温度不断地升高和降低,也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网友A:
空调不开机更省电

网友B:
如果将空调设置到28℃的话,那么一个夏天算下来就要比空调调到26℃,剩下100来块钱。

舒服和100块钱之间,我选择舒服,对了,忘记讲了,我空调开25度的。

网友:
楼上有钱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调不开机更省电

省电问题解决了,那温度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省电问题解决了,那温度问题怎么解决?

大蒲扇,跟28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不开机更省电

热的中暑热射病了,搞的半死不活进医院,就不会这么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蒲扇,跟28度差不多

室内36度,大蒲扇吹的都是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舒服和100块钱之间,我选择舒服,对了,忘记讲了,我空调开25度的。

25度太低了,一出门温差过大,受不了。
我开29度,出门都感觉难受的厉害。

网友:
正是吃西瓜的季节

楼主:
火炉,吃西瓜也顶不住酷暑。室内36度,室外40+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炉,吃西瓜也顶不住酷暑。室内36度,室外40+

冰镇酸梅湯

网友D:
我开30度,空调才会自动控制运行时间。27度以下,会一直转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30度,空调才会自动控制运行时间。27度以下,会一直转不停。

我一般是29度。现在开30度。不开静音和睡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