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低成本的热成像放大镜(微距镜头)

楼主(2022-08-13):
之前觉得这热成像像素太低了,才160×120,啥都看不清,

于是用放大镜,结果当然没用了,普通玻璃放大镜不透长波红外线的,

于是想买个微距镜头,搜一下,我尼玛一个个这么贵,点进去全是近200块,当真热成像行业暴利,你这玻璃片加个3D打印框的玩意儿也学着暴利?有没有天理了!

于是去搜了下这到底是什么玻璃片这么高级,原来是硒化锌激光聚焦镜片啊,百度上说能透过长波红外线,刚好完美匹配12us波段的热成像啊

某宝搜了下还是有点小贵,尽是些进口的,我看都一样,说不定挂羊头卖狗肉全是国产的,所以还不如直接搜国产的算了,

到咸鱼找了下,更便宜,找了一家成都的离我最近,运费才8块钱,二手镜片,说是有划痕,只要10元一片,

由于我也不知道哪个规格焦距的镜片适合热成像,那就样样买一个吧,挑了三个,

昨天买的,今天就到了,到手后发觉很干净,没有一丝划痕,或许商家指的是微米级别的划痕?毕竟激光设备需要绝对干净的镜片,反正我肉眼啥都看不出来。

这镜片看着跟普通放大镜没啥区别,就跟染色玻璃一样,

但是热成像真的可以透光!牛逼!而是测温精度没有影响,我没有支架,只能手指按在仪器上了,

难道我还要买个3D打印机?嗯,算了,又不是天天看微距,没必要为了这玩意儿买套来玩,某宝看了下,

可太贵了,都顶两台热成像了,不值得,其实钱都是小事,身外之物嘛,主要是那么大一坨打印机,我没地方搁,衣柜都塞不下。好了来测测放大镜实际效果,几个实验,对比有无放大镜的差别,一个铝壳电阻,加了放大镜后看得清散热片了,

夹子和铁棍,起码看得出这是个鳄鱼夹,

usb稳压模块,能看见电容和二极管,还可以。

好了玩完就没用了,扔一边吃灰,以后再考虑手工雕刻亚克力板,来做个镜头架吧

结束谢谢

网友A:
哇哦,这样的话便宜热成像的实用度就大大提升了啊
顺便说下用热熔胶把镜片粘在镜头前不就可以了么  还要啥框架啊?

网友B:
开拓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C:
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了这顿饺子

网友D:
效果还行,就是焦距太小了,贴着板子太近如果维修时不太方便,可惜那个101mm焦距的没有了,要不我也撸一个~

网友E:
镜头对测温精度有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哦,这样的话便宜热成像的实用度就大大提升了啊
顺便说下用热熔胶把镜片粘在镜头前不就可以了么  还要啥 ...

哎呀,大佬提醒的好,我怎么没想到,热熔胶还不会有残留痕迹,一扣就掉。nice啊。我一开始还想的是704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还行,就是焦距太小了,贴着板子太近如果维修时不太方便,可惜那个101mm焦距的没有了,要不我也撸一个 ...

又不止这一家,其他的有家35包邮的所谓进口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拓精神值得赞扬

谢谢,凑字数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镜头对测温精度有无影响?

没有半点影响,因为镜片透过的红外波长包含了热成像仪的波长,就跟你看窗外的风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了这顿饺子

貌似好像应该肯定是说的有点道理哈

网友:
收藏下,有机会搞个试试

网友F:
这个是测温抢 改装的吗?  分辨率再高点就好玩了

网友:
有机会搞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不止这一家,其他的有家35包邮的所谓进口镜片

20mm 101.6 焦距 哪家3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m 101.6 焦距 哪家35包邮?

20mm就贵了,我一开始就想买大镜片长焦距,问了家全新进口的,85元

楼主:
我琢磨若是做个望远镜,只需要两个放大镜,放大倍率等于物镜倍率/目镜倍率,那么单个放大镜近似倍率=250/f(焦距),我这有38.1和50.8两种焦距镜片,那么倍率分别是4.92和6.56,这做成望远镜倍率也就1.33倍,这貌似没啥用,看来得从新买镜片了,下次试试做个热成像望远镜看看,这个热成像望远镜成品贼贵,咸鱼上要卖10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测温抢 改装的吗?  分辨率再高点就好玩了

热成像测温枪,也不算改装,我就贴个放大镜,谈不上改装,这h10分辨率就这样,分辨率高一级的最便宜的就是256×190的海康的h21,才1500块钱左右,但是若买h21,我建议直接买h21 pro,因为pro带可见光摄像头,有时候自己测的是电路板上哪个元件都看不清楚,所以要结合可见光摄像头做热熔合,pro要贵200块左右,1700元左右,也还行,但是,256×190依旧是很模糊的,跟160×120差不多,该看不清一样看不清,再高得384×288像素的才有实用性,才算看得清,但是有点小贵,最便宜的艾睿t3也要4000多元,不值得,咱不是户外玩家,就是室内玩玩

网友G:
哈哈,效果还阔以,升级成H10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效果还阔以,升级成H10 plus

yes,凑字数凑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