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450一年半没用开不了机了?(已解决)Boot 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22-08-13):
如图,是哪里不行?

网友:
引导盘丢失?
你先进BIOS看一下硬盘能正确识别吗?
或者是电池没电了?硬盘启动顺序不对。

网友:
固态盘的话可能断电太久丢固件了

网友:
按 F2,会进到选项栏,选最后一个退出 的选项,再确定,回车就行了,就是硬盘启动系统的界面了 ,如果电池没了就插着电源,下次不会提示了。我的 M币是负的了,如果答案有效,奖点M币吧,现在进个拆解 区都进不去了,烦

网友:
硬盘挂了,我碰到过这种故障,也是闲置了近3年的电脑,开机报这个错误,硬盘拆下来连到其他电脑都读不出数据了。

网友A:
读不到硬盘数据,,重做系统试一下,不行就换一块固态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也是这个德性
原来的带品牌logo的开机界面都进不去了
但是能显示找不到启动盘
估计得要刷bios了

网友B:
硬盘拆出来,橡皮擦擦硬盘线路板上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不到硬盘数据,,重做系统试一下,不行就换一块固态就好了!

想进pe,奇怪的是插了一个Usb启动盘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拆出来,橡皮擦擦硬盘线路板上的触点

估计硬盘挂了。,但是我现在插个USB都检测不到

网友:
没能从硬盘启动,进PE看能修复一下不,

楼主:
主板coms电池没电了,恢复了默认设置。关闭了传统启动模式了,打开问题解决了。

网友:
厉害,如果硬盘损坏,也是这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