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MS音箱左右声音不一样大,今天我把电路板拆出来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22-08-13):
前贴在这里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55-1-1.html

我把主音箱的电路板,今天拆出来了。

我有万用表,怎么能测一下,让我有点成就感 ,把它修好!
---------------------------------------------------------------------------
刚拍了功放芯片:貌似LM4766T

补充内容 (2022-9-14 09:15):
直通声音正常,电位器那块板的问题;
音量电位器换新了,低音电位器,高音电位器 这俩在电路板的焊点上测量阻值,差别不大。那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是个正经音箱,请善待它。音量不一样大可能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左右对调插试试

网友:
再音量大的声道上并入一个小阻值电位器,调到左右平衡就行了

网友:
分析可能多种原因,电容、电位器、喇叭、接触不良这几方面查。

网友A:
首先断开喇叭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左、右两个喇叭,听一下声音是否一样,这样就排除了喇叭的问题。接着从后往前判断问题所在,看一下功放IC型号,断开前级输入,接上喇叭,用镊子碰功放IC左、右信号输入,看两个喇叭的声音是否一样大,这样可以先排除功放IC,继续往前级按照类似的办法判断、排除

网友:
不错的用料,环形变压器加分频器,也只在惠威的电脑音箱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断开喇叭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左、右两个喇叭,听一下声音是否一样,这样就排除了喇叭的问题。接着从后 ...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如果是电位器调节音量先考虑电位器吧

网友:
检查一下输入电容是否容量下降,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代换了一下输入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B:
电位器问题居多,尢其有平衡电位器的,更应该注意。

楼主:
左右对调测试;

分别单插了2个音箱,

插A 口:声音大小正常 ,会随着音量旋钮 线性增大音量

插B 口: 音量偏小,随着音量旋钮线性增大,但最大声只有一半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问题居多,尢其有平衡电位器的,更应该注意。

电位器就是这块板么?

A 声音正常,

B 声音小大概一半多些。  两个对调插好多遍,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断开喇叭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左、右两个喇叭,听一下声音是否一样,这样就排除了喇叭的问题。接着从后 ...

用镊子碰功放IC左、右信号输入 。
请问,就是图上这两个针脚吧?

-------新拍的电路板照片------------------------------------------------------------------------

网友:
配置不错的音箱,功放块和分频器都不错看着。应该容易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镊子碰功放IC左、右信号输入 。
请问,就是图上这两个针脚吧?

1 3脚信号输出。  7  8,12 13分别是两声道信号输入  ;2 15供电脚,5  10接地

电位器在前置面板,先排除电位器。电位器正常,沿着信号走向顺藤摸瓜。
双面线路,光从照片跑线路看着累

网友:
想多了,,先换电位器吧,多半电位器左右阻值不一样了,

网友:
把两个声道的输入端短接一下,如果一样了说明是前级的问题,如果还是一边大一边小,那就是这功放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