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遥控器能直接关机吗

楼主(2022-08-13):
这个待机还得选一下,如果能直接关机是不是还得刷机呢

网友A:
都是一样的,关机就是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关机就是待机。

是不想要这个选项,一按,直接待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想要这个选项,一按,直接待机

是的,想一按就待机,没这个选项。

网友:
我的网络机顶盒就是一按遥控器就待机,至于出现这个选项应该是固件设计的原因,如果有别的可用固件,可以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机顶盒和电视共用一个插排,不看了直接按插排上的开关键,全部关掉

网友:
我用到机顶盒都是一键就待机,再开机就恢复的待机前的状态。

网友:
我的是长按遥控电源键弹出选择对话框提示关机还是待机,按一下是直接关机,这种比较方便

网友:
从来都是直接关机。

网友:
其实关机都是假象,实际上还是待机。

网友:
看固件有些是直接关机,有些得选一下。

网友:
遥控只是进入了低功耗状态,不是断电,还是一样发热

网友:
一般和手机一样,短按遥控关机键是黑屏待机,再短按恢复待机前状态,长按遥控关机键出现选项,选中关机项按OK关机

网友:
从来都是直接关机

网友:
能遥控关机的其实都是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