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小米CC9手机,经过激烈的战斗给废了

楼主(2022-08-13):
这个小米的手机经过激烈的战斗给废了,想必大家也有过和经历,就是小孩沉迷手机一气之下提前报废了,今天好奇把它给分解看看啥样的,对了这手机型号是CC9吧,记不清了。

网友:
19年的电池,机子应该是19年左右产的

楼主:
是19年时买的,今天打扫出来就拆了看看。

网友:
我在想摔手机以后孩子想哭、家长想哭,手机也想哭。

网友A:
那金灿灿的线圈看起来好有质感,什么作用的

网友:
看看存储芯片还能不能取下来玩玩。

网友:
白色的是洗衣粉?

楼主:
应该不是洗衣粉,这个粉沬是喇叭自带的,不知道是啥作用。

网友B:
玩是孩子的天性,这种手机家长很难控制,我是给买了一个华为平板,重要的是带学生模式,提前约定好每周两次,每次2小时,到时自动关闭,虽然看到他每次关闭的不爽,但整体比以前玩的少了很多

网友:
提前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是孩子的天性,这种手机家长很难控制,我是给买了一个华为平板,重要的是带学生模式,提前约定好每周两次 ...

担心平板的屏幕也不耐摔,应该用三防手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金灿灿的线圈看起来好有质感,什么作用的

黄色的那是无线充电线圈,说明手机支持无线充电。

网友:
冲动是魔鬼

网友:
这应该是小米9 而不是CC9
屏幕底下的是短焦摄像头 用来屏下指纹识别的

网友:
腔体内有白色的粉沬,不知道是干啥用?好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是孩子的天性,这种手机家长很难控制,我是给买了一个华为平板,重要的是带学生模式,提前约定好每周两次 ...

小学老师五年级就说过要立规矩、时间表,小孩也要参与。大家都要遵守,该是小孩的时间,我们就不要随意剥夺,随意让他“加班”学习,长久就会造成小孩故意磨洋工。结果真考试时,他也改变不了 思考方式、速度,这就惨了。

网友:
砸啦,我这三星剧情雷同,也是一气之下。

网友:
拆拆容易,修修难。。

网友:
粉末是防潮吸水的?只能往这方面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担心平板的屏幕也不耐摔,应该用三防手机好点。

呵呵,平板他自己摔坏无怨,一次没拿好摔坏了,一个月没玩上,给换了一个屏爱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