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支持PD100W输出的(车载快充供电站V3)家用当然也可以!

楼主(2022-08-13):
现在PD快充协议已经普及,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等都可以用C-C线进行PD快充。为了在车里也能为这些设备快充,就有了此作品。
汽车点烟器输出一般是11~14V,而PD协议的输出范围是5~20V,所以就不能使用单升压或者单降压芯片了。
PL5501就是一颗4管同步整流的自动升降压芯片,但此芯片只有固定电压输出,于是就需要一颗PD协议芯片SW2303,通过它来进行快充协商,然后告诉前者输出想要的电压。这样就可以实现C口100W输出。
而下层4个A口支持QC3.0等主流协议,此板来自某宝成品。把开孔设计到相同的位置,就可以顺利叠罗汉起来,同时使用。

网友A:
做的不错,飞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有外壳的东西也就自己玩玩吧

网友C:
好大的一片黄色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大的一片黄色的是什么元件?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D:
这个板子有点贵吧?估计要四五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飞线是怎么回事

没看见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壳的东西也就自己玩玩吧

不需要,多的板叠上去就可以当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有点贵吧?估计要四五十块钱

4路QC某宝二十几,我之前也打过6505的4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有点贵吧?估计要四五十块钱

单两颗芯片就十块钱了,mos一块多一颗,电感两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有点贵吧?估计要四五十块钱

猜对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对了

还可以,不算贵

网友E:
家用当然也可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当然也可以

5设备同时快充~

网友:
成本有点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大佬666